信号回路和电源回路

楼主(2012-12-24):
“为抑制传导耦合干扰应避免采用信号回路和电源回路共用一条回路”
这句话在某书上看到。不理解。

此话用在什么场合或者前提下? 高频?低频?
什么意思呢?
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网友A:
就是避免干扰  一般高频中要注意

网友B:
信号在电源回路中会产生压降,往往低频干扰更难以滤除

网友C:
明显是高频,怕信号上的跳变耦合到电源上变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高频,怕信号上的跳变耦合到电源上变成干扰。

那如何做到信号回路和电源回路不一致?

楼主:
低频信号就不怕吗?

网友D:
电源与信号共一个回路的话,电源电流的回流会在回路上形成压降(由于PCB布线或者网络都有阻抗),而且电源电流大,形成的压降相对于弱信号更大,这样的话,信号的回流时,信号电平会被抬高,如果电源电流有抖动,信号干扰更加大。

同意,电源电压和电流相对信号来说更大,在信号上很容易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与信号共一个回路的话,电源电流的回流会在回路上形成压降(由于PCB布线或者网络都有阻抗),而且电源 ...

如果真这样的话,实际中 做到信号回路和电源回路分开 可能吗?肯定不可能啊

网友E:
信号回路(signalling eireuit)将电力系统 或电厂的设备和电力回路的运行状态及时、准确地用 电气信号传送到控制室,作为运行人员判断及处理依 据的装置及其电气二次回路接线。 对于火电厂常规的一对一控制系统,通常设!的 信号有:事故、预告、事故分析、位置、联系和全厂报 警信号等。 事故和预告信号电力回路或设备发生故障或运 行状态异常时,发出音响与灯光信号。这两种信号由中 央信号装置来完成。控制室通常装设能重复动作的延 时自动解除音响的信号装置,可采用冲击继电器或闪 光报警装置构成。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5%9b%9e%e8%b7%af/

网友F:
在实际中我想也不可能做到电源和信号完全隔开的,所以在电源入口和电源与信号连接处就要做滤波,去耦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