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7模拟开关切换来测量电压问题~~~

楼主(2012-12-24):
      有15路模拟电压需要测量,我用CD4067切换然后输入到atmega128的一个AD口进行转换测量,
最后发现测量误差严重,后来测量发现CD4067切换时输入输出有误差,而且不是线性的,比如CD4067输入
2.2V,输出是2.12V,输入1.1V时输出是1.0V,这样导致我软件校正(乘个系数)也不好校正,请问大家有什么
好的法子吗?

网友A:
增加4067的供电电压。实际到20V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试试看

网友A:
增加CD4067的供电电压。实际上,就是供电达20V也没问题。

网友B:
这个通道的电流是多少?
如果电流非常小,肯定是你的测量方法出了问题。正确的测量方法是:找两块同样的表,先对表,然后同时测量输入和输出。

楼主:
电流才1mA吧

网友C:
Vcc最高是11V吧。看具体型号,说不定Vcc max to 5.5V。
另外,电压总会drop一点的,因为有Ron,80ohm@4.5V
我用这个来作多路电流复用的。

网友D:
是否ADC输入阻抗过低引起的,是的话,加缓冲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