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板子求指教

楼主(2012-12-24):
花了个板子,要求在内径940mil的空间,画双层板,我画不出,就弄了个这个,这个东西真心不会啊,求大家指教
背面因为有个LCD很多元件没有地方放,我就弄了个六层的,上面感觉空间有点少,但是放东西线业没地方走了,
我的线宽10mil,线距10mil,有两个地层,电层被分割为3.3V和VCC两种,signal层感觉太少东西了,但是那个线我也不知道高聪哪里走了
能不能就画双层板就可以啊。好多窟窿啦
多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A:
两层板估计悬,四层板应该可以。

楼主:
四层的是不加内电层吗,我看他们四层都是里边加两层负片分别电地,要是在那个上边走线貌似不好。我也看过有四层信号的,据说那样不好加工的,性能也不是很好,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
估计四层可以搞定

网友C:
双面板没有问题的。调整下布局。

网友D:
双面板肯定可以的,
你布不了双的,做4的吧,6的没必要
4层 层叠:top gnd vcc bot 其中 gnd保持完整,不走线 ;vcc  走电源线 加粗的哪种,不要铺铜 空余的地方铺gnd 其中也可以走其他的信号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板没有问题的。调整下布局。

主要是下边的器件是一组,放到上边就不好了,我那个lcd焊盘中间只能走一根线,真的不会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面板肯定可以的,
你布不了双的,做4的吧,6的没必要
4层 层叠:top gnd vcc bot 其中 gnd保持完整,不走 ...

就是说中间那两层是用信号层,不用内电层是吗,我忘记说了,我的地也分成了GND,AGND和DGND,我那个6层的是一片完整的GND,另一篇是AGND和DGND分割的

网友C:
那四层板应该可以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给分,我点击那个结贴给分,他说无法分配,对不住大家了,双层的我不出来了,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