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释三极管式电平转换原理,感谢!

楼主(2012-12-24):
如下是GPRS 模块和MCU通过串口相连进行通讯的示意图,因为GPRS 串口电平一般为3V左右,MCU 串口电平一般3.3V或更高,那么此时如要进行通信,就必须进行串口电平转换,电平转换一般推荐使用电平转换芯片来实现,但有时也使用如下的简易方式进行,即使用两颗三极管,可降低成本,我对这样的转换方式不是很理解,麻烦高手分析下如下的图,告知其转换的原理,感谢!其中VDD_EXT是GPRS模块的输出IO口,电压大概3V左右:

网友A:
我写下小弟的理解:当左写右读时,左边发高电平,则三极管Q1不导通,右边读的是MCU-vcc(这样就是实现了左边输出VDD-EXT,右边得到MCU-VCC);左边发低电平时,三极管Q1导通,右边读到的是低电平。当左读右写的时候右边的TXD发高电MCU_VCC平则Q2不导通,左边读到的是VDD_EXT,同理右边发低的时候左边读的也是低。
小弟也是菜鸟,如果有错误请后面的高手指正。

网友B:
楼上正解
其实如果电平相差不大,直接加限流电阻就好了。

网友C:
MCU的IO配置成弱上拉型(一般上电默认的都是)就可以与异种电平直接互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写下小弟的理解:当左写右读时,左边发高电平,则三极管Q1不导通,右边读的是MCU-vcc(这样就是实现了左 ...

谢谢你的解释!
小弟偏软,有些地方还是无法理解,你所说的左写右读或左读右写,意思是什么?如果MCU在向模块发数据的时候,电平应该为高,这个时候是不是你所说的“写”?如果是空闲的时候应该为低。但是你说发高电平的时候,应该是在发送数据,但是此时Q1管不导通的,那数据怎么通过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