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与微分方程

楼主(2012-12-24):
这个是《晶体管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里面的截图,没有看明白。

1,上图第1个表达式中,第一列a11,a21,,,ak1等这些系数在不同输入f(t)时对应的值也不同吗?

2,上图中只考虑f1(t),其它输入不考虑,都为0,输出也只考虑x1,其它输出x2,,,xk这些变量是如何消去的?
3,上图中那个关于输入单变量f(t)和输出单变量x的n阶微分表达式是怎么推出来的?
我看信号系统,自控里,直接就给出一个单变量的n阶微分表达式。

楼主:
这个微分方程的阶数是不是和系统的结构或者变量间满足的关系有关?然后列出的输入输出表达式就不一样?下面图1.48式中,如果左边有个2重积分,那么1.49式是不是就出现它的1阶导数了。

楼主:
这个是高数微积分里对微分方程的解释。

楼主:
下图是自控里面的截图,直接给出一个输入输出的n阶微分表达式。输入输出侧的阶数是怎么确定的?是像2楼图一样,列出相关表达式后最后消去积分符号,然后最终推导出来的吗?

楼主:
如果把k阶换成2阶,像下图中的求解思路对吗?很不明白。有没有必要知道那个4楼图中表达式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