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关于ATMEGA64产生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对于AVR单片机我只是一个新手,项目需要一个PWM波,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我用的定时/计数器1,工作模式相位修正,256分频,8M时钟产生50HZ的PWM波没有问题,然后改TOP值想改变PWM的频率,理论上需要得到60HZ的PWM波,可是示波器上依然显示的是50HZ,然后我又改TOP值,发现只能得到100HZ和150HZ的波,中间的什么60HZ,70HZ,120HZ等等都调不出来,很奇怪,在此求助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看看软件计算里有没有缺陷?

楼主:
感谢,我用的256分频,50HZ的时候TOP值是138,60HZ的时候是104,按照fOCnxPWM=fclk_I/O/(N*(1+TOP))来算的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setup
TCNT1L = 0x00;
OCR1AH = 0x01;
OCR1AL = 0x38;//0x04;
OCR1BH = 0x00;
OCR1BL = 0x1F;//change the duty of H1
OCR1CH = 0x00;
OCR1CL = 0x00;
ICR1H  = 0x00;
ICR1L  = 0x00;
TCCR1A = 0x33;
TCCR1B = 0x14; //start timer1
}这个是T1的程序,感觉计算没有问题哈
我在想是不是示波器问题或者是单片机本身已经出了问题?

网友B(2013-08-02):
你是用哪个通道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