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at24c1024的朋友,指导下

楼主(2012-12-24):
数据手册上说用P0位和一个16位数表示数据地址位,那么P0位的控制是24c1024可以通过判断16位数达到最大值自己置位,还是要软件置位

楼主:
好吧,没人给建议,只好用笨办法,当成2个512来用

网友A:
手册多看几遍就知道了

应该就是地址A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