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最新版本KEIL4.6遇到如此问题 求救

楼主(2012-12-24):
在KEIL官网上看到了最新版本的KEIL4.6,就下载下来要用下,但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1. ..\CMSIS\core_cm3.h(9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din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就是找不到stdint.h这个头文件,但是我也可以再安装目录里找到这个头文件,也可以在KEIL中也可以用 OPEN document <stdint.h>打开这个头文件,也可以看到其在安装目录中。但是总是提示这个错误。那位同仁遇到过如此问题,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A:
看例说STM32;正点原子怎么看;
这是搜索路径没有设的原因;MDK4,设置路径非常方便,鼠标点点就行了;

网友A:
最笨的办法是和你的C文件放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例说STM32;正点原子怎么看;
这是搜索路径没有设的原因;MDK4,设置路径非常方便,鼠标点点就行了; ...

这个不是keil自带的头文件吗。KEIL应该自动查询的啊。我用低版本的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求帮助啊

网友B:
找一个这文件,放到你系统目录下,再指定目录不就行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 < > 和" "弄错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 < > 和" "弄错了造成的

不是,我又装成低版本的了。。。

网友A:
搜索路径要设置你不明白?
看帮助文档也行啊;

网友A:
你就是用C51也要设路径的啊~~~~~~

网友A:
我虽然可以告诉你,但我估计你遇到问题还会有不少的;不如去买本书回家自己看看;
例说STM32;我就学到了不少技巧;45元含光盘;(光盘也不知道放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路径要设置你不明白?
看帮助文档也行啊;

stdint.h是keil自带的系统头文件,难道也需要设置路径吗?不过后来我确实发现时路径的问题。。。。。但是低版本的是不需要设置路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虽然可以告诉你,但我估计你遇到问题还会有不少的;不如去买本书回家自己看看;
例说STM32;我就学到了不少技 ...

Thanks for your reply

网友(2013-02-15):
主要还是路径的问题,安装目录的名字不规范导致的

网友D(2013-08-10):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我是keil4.7的

网友E(2013-09-29):
keil的安装目录不可以含有中文

网友F:
好久没有用keil了,

楼主(2014-11-10):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重新安装的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应该是安装时候一些文件夹名字之类的问题吧

网友H(2015-07-18):
之前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把你自己电脑上安装的ADS卸载掉,然后把电脑属性里面的ADS的环境标量给删除,或者直接进入安装目录直接把ADS的遗留文件全部删除,再打开KEIL就行了

网友:
网上下一个这文件,放到你安装目录下,试试

网友I(2017-10-18):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