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纹波测量

楼主(2012-12-24):
测量电源纹波,示波器为什么要在限制20Mhz下测量,发现在20M和100M下测量的纹波值相差好多?

网友A:
100M下带入了杂波。

网友B:
带宽搞得太宽,高频干扰,噪声容易进来混淆视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搞得太宽,高频干扰,噪声容易进来混淆视听

难道噪声不会干扰电路板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噪声不会干扰电路板工作吗

进来混淆视听的高频干扰,不是电源输出本身的,目前开关电源的频率不是很高,20M够了。
变压器辐射,空间各种辐射,其他设备的干扰等等,串进来了,让你分不清是自己本身的还是其他干扰串进来了,这才叫混淆视听。

网友C:
那在探头两端并10u,0.1u的电容也是这个道理了

网友D:
打发第三方是否颂德歌功事故发生故事

网友E:
我们是做电源模块的,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因为20M以上的进来的话,整体波形太难看。因为高频噪声很难降,技术难度很大。我们在这方面算不错了,嘿嘿,但是只能和大陆比,还不如台湾厂商,更不如国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进来混淆视听的高频干扰,不是电源输出本身的,目前开关电源的频率不是很高,20M够了。
变压器辐射,空间 ...

版主讲的很专业!一般为了更准确的测量开关电源的纹波噪声,都是采用考测法或者平行线测试法来测试。
至于外界纹波噪声的抑制就牵涉屏蔽技术、PCB布板技术、接地技术等综合技术科目,需要研究的就多了。

网友G:
一篇**供你参考;

网友H:
这个好像是有标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进来混淆视听的高频干扰,不是电源输出本身的,目前开关电源的频率不是很高,20M够了。
变压器辐射,空间 ...

很有道理,原来是采用20M带宽测试,不知具体是什么原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