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裸奔问题求教:中断服务程序函数

楼主(2012-12-24):
将中断服务函数首地址赋值给中断向量时,为什么要在前面+上(unsigned)?

网友A:
难道你还想有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还想有负值

中断服务函数已经定义为了void类型,怎么会是负值呢?

网友A:
所以才要加unsigned

网友B:
楼主自己把它改一下试试就可以了,我的理解是加不加unsigned,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加了之后更规范,毕竟作为地址的时候最高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符号位,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在此时对于地址来说没有区别,都是二进制地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