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求助AD9打开PCB文件报错ADVPCB.DLL

楼主(2012-12-24):
我用我用AD9打开protel99文件时报错,99的原理图和PCB库文件什么的都能正常打开,就是.PCB的那个文件打不开,打开了就报那个错,请问大家碰到过这个问题吗,帮忙看一下,听说能修复!!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D267D12 in module "ADVPCB.DLL",read of address 0000000F"

网友A(2016-01-13):
卸载软件重新安装
这个错误是Altium安装文件路径C:\Program Files (x86)\Altium\AD15\System下的advpcb.dll出错,单纯的覆盖修复无用,必须卸载重装。
另外安装新版本前应当将旧版本卸载干净
手动查找如下位置的文件并删除:
1)C盘,Program Files (x86)文件夹中删除“Altium”文件夹;C盘,ProgramData文件夹(此文件夹是隐藏的)中删除“Altium”和“Altium2004”这两个文件夹;
2)C盘- 用户- 用户名(系统用户名)- AppData - Local中删除“Altium”文件夹;
3)C盘- 用户- 用户名(系统用户名)-AppData - Roaming中删除“Altium”文件夹;
4)C盘- 用户- 公用- 公用文档中删除“Altium”文件夹。,把这些全部删除干净,再安装AD15。

非常感谢,今天按照您提供的方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回头看看这事都多少年了,再次说声感谢

楼主(2012-12-24):
重新装了也没用,还是这样

网友B:
顶一下,我不但在AD上遇到了,还在PROTEL99上遇到了..........

网友C:
我也经常遇到,打开别人的99se文件时,有些PCB文件打不开

网友D:
经常是删除PCB中的封装库就好。

楼主:
过了一夜,貌似这个问题好多人遇到过,但是没什么好办法解决啊

楼主:
我勒个去,从别的电脑上拷贝一份“ADVPCB.DLL”覆盖原文件,也不行

网友E:
5#版主说的试验有效

网友B:
5楼的大哥,这里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要换一个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是删除PCB中的封装库就好。

只是用AD9打开一个pcbdoc文件,没有封装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5#版主说的试验有效

只是用AD9打开一个pcbdoc文件,没有封装库啊
请教如何删除封装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用AD9打开一个pcbdoc文件,没有封装库啊
请教如何删除封装库

如图,把库删了试一下吧

网友F:
可能是你用下载的人家的PCB封装库有影响,前面我们也遇到过,把他删掉。网上应该有解决方法吧,上次就是在网上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图,把库删了试一下吧

谢谢,非常感谢,可是我删了所有的库还是不行啊,一样一样的错误,晕死了
难道我得把系统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你用下载的人家的PCB封装库有影响,前面我们也遇到过,把他删掉。网上应该有解决方法吧, ...

我删了封装库了,可是还是打不开PCBDOC,错误提示一样
而SCHDOC就没有问题
郁闷

网友G:
我也遇到过 至今没解决 单位电脑不让重做系统 要不我早做了 奶奶的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好晕

网友H:
你用AD中的IMPORT导入一下试试

楼主(2013-03-06):
引用 网友H:
你用AD中的IMPORT导入一下试试

不行哦,我又重新装了一遍AD9还是不行
关键是以前没事,出了一次后就再也不行了

网友I(2013-06-19):
ad10打不开pcb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3536254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44 at 13536254

本人用AD9画的PCB在AD10中打不开,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3536254 in module 'ADVPCB.DLL'.
试了多次最后我现在打开PCB文件时程序启动DirectX时出错,可能是显卡和AD10的程序不兼容,
所以我就想关闭AD10的DirectX试一下结果还真成功打开了;
在此为大家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1.先新建一个新的PCB文件.
2.快捷键OI打开Preferences  Display选项,如下图所示:

3.取消选择Use Drectx if possble,确定即可;
4.再打开你的文件试试看能打开了吧!祝你工作顺利!!

感谢,好用!!

网友J:
高手!!!正解

楼主(2013-08-08):
引用 网友I:
ad10打不开pcb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3536254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 ...

首先,谢谢
取消了Use Drectx if possble,还是不行,我已经换了一个版本又重新装了一遍,无语了,应该是操作系统的原因了

网友K(2013-11-13):
此问题的出现是由于装入新的网络表(*.NET)后,没有刷新覆铜区域,而又把该覆铜删除所引起。

避免办法一:装入新的网络表后,必须先刷新覆铜区域,然后才能删除该覆铜;

避免办法二:先删除覆铜,然后再装入新的网络表;

网友L(2013-12-23):
请问这个问题现在有解决的吗?按照20楼提供的方法还是不行的!!

楼主(2014-04-02):
引用 网友I:
ad10打不开pcb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3536254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 ...

新建的PCB文件也会报错,打不开,放弃了
不过还是要说声,谢谢:)

网友M:
我发现 我尺寸标注时,当把字体改成true type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N(2014-08-13):
引用 楼主:
新建的PCB文件也会报错,打不开,放弃了
不过还是要说声,谢谢

LZ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百度之后也没找到答案,还望楼主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P(2014-10-22):
楼主 , 如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后来你是怎么绘制PCB的啊 , 晕啊

网友Q(2015-04-01):
上面方法都不行,altium14.1怎么办啊

网友R:
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S:
我AD09也碰到这个问题,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S:
我的问题解决了,因我的库文件损坏,我的AD09无**常启动。所以更换文件夹名,使AD09正常启动,再来修复库文件。
我的个人方法。

网友T(2016-01-04):
我回复看下

网友U(2017-07-21):
我也打不开,后来我先在protellse 中把pcb文件 另存为3.0 binary pcb 版本,导出后,然后再用ad9 打开就能导入了

网友U:
protell画的两层板能够直接用ad09打开,但是四层板就不能了

网友V(2019-01-23):
引用 网友I:
ad10打不开pcb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3536254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 ...

会弄掉一些东西,像敷铜之类的,而且不能DRC,如果只是看图纸还行,要修改图纸的话还是用不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K:
此问题的出现是由于装入新的网络表(*.NET)后,没有刷新覆铜区域,而又把该覆铜删除所引起。

避免办法一: ...

这个回复给了我灵感,我是用AD导入99的图纸时出现这个问题,我在99那里把敷铜删掉再导进去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