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怎么利用光耦实现电压反馈呢?

楼主(2012-12-24):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光耦的规格书看看吧

网友B:
你用的控制芯片接受反馈信号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反馈信号的地与芯片的地无法直接连接起来,画一个简单的buck电路就不难理解这一点。所以使用光耦将反馈信号引入控制芯片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使用光耦引入反馈信号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反馈信号始终比光耦的导通压降要高,导致光耦没办法工作在线性状态以便于反馈调节,这个时候可以在反馈回路中加入一个可调稳压管(比如TL431)。
最好建议去安森美的官方网站上下载免费文档,TLV431在DCDC电路中的应用,那个写得详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控制芯片接受反馈信号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反馈信号的地与芯片的地无法直接连接起来,画一个简 ...

谢谢

网友C:
TI的一些电源方案里面都有相应的电路,不知楼主是使用什么器件??可以说明下,大家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