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的RTC问题

楼主(2012-12-24):
STM32F407ZG板,四层s-v-g-s,RTC部分遇到个很奇怪的现象。装上CR2032备电,只要一开机运行后关机,备电电流有2MA。测量电路的VCC有0.74V的电压,将VCC对地短路,备电电流降到几十UA,VCC上电压变为0.但是按上电池不开机,测量电流和电压时正确的,只要上电开机再关机就出现这个现象,不管你是否初始化RTC都一样。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没有人给提个意见?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你怎么搞这么复杂。没看明白。。。

网友B:
有时候CR2032的电压比较高,比Vdd高,可能在这是1个原因。

楼主:
不是楼上说的那样。板子装上RTC电池后,上电后再关闭(没有任何外部连线和电源),测量vcc有0.7V的电压,这时测量RTC电流有2MA,好像芯片漏电。擦除芯片为空现象也是一样。

楼主(2013-03-19):
终于自己找到原因了,是143脚PDR_ON应该接到VCC,我的降到GND就出现上面的状况了。

网友C(2016-03-25):
stm32f407vet6(100脚)的应该怎么个接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