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单片机实用C8051F384,用74HC245驱一下,单片机通过P1、P2、P3、P4接收
只有一个信号源,调试时分别接P1、P2、P3、P4的低七位

P1、P2、P3没发现什么问题,今天在对P4进行测试时发现只要输入是0xn4,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这个‘4‘不规律的变成’0‘也就是第三位有问题

对信号源对应第三位的信号进行测量时发现高电平只有1.7V,这个电平通过74HC245后就变成如下图所示的样子

同样用245驱动的另外三个端口的对应第三位的输出也跟这差不多,只是没出现对应位会从1变0的情况,另外我测试了下给第三位低电平的时候它不会从0变1的,现在怀疑是上图原因造成的,245手册上写的

其他三个端口用同样的驱动,但值不会发生变化,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这个板子在没信号源之前我用7位拨码开关试了,没有出现过以上所说的情况另外P4跟其他端口唯一的不同就是不能位寻址

楼主:
晚上人少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
不要接任何信号,就看P4的第三位引脚,电平是不是一直在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
不要接任何信号,就看P4的第三位引脚,电平是不是一直在翻转。 ...

这个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