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Ubeq和Ube的区别

楼主(2012-12-24):
对于最简单的用NPN型三极管的放大电路,怎么理解他的输入回路负载线和输出回路负载线,Ubeq和Ube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可以这样认为吧:Ubeq指静态工作时的ube电压,ube是叠加交流信号之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认为吧:Ubeq指静态工作时的ube电压,ube是叠加交流信号之后的

为什么两条线的交点就是Q点

网友A:
因为ube与ib的关系也是输入回路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ube与ib的关系也是输入回路的一部分

谢谢,貌似能理解到了。能不能继续问你一个问题:对于三极管放大电路,能不能这么理解,在输入端加一个正弦信号,这个正弦信号会改变这个Q值,输出端也跟着改变,从而放大了这个信号。

网友A:
还是不要这样认为好,Q与交流状态分开比较好,Q是Q,加上交流是交流,分开

网友B(2013-10-19):
各位大神 小弟突然有点不理解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时,Ubeq约等于0.7V   而我们硅管Uon也约等于0.7V  那我们画图怎么还这样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神 小弟突然有点不理解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时,Ubeq约等于0.7V   而我们硅管Uon也约等于0.7V  那我们 ...

UBE=0.7用于静态点估算用的,实际管子在工作时,ube永远在变化中,

网友B:
楼主发的图可以看到UBEQ是大于Uon的,但是实际中我们又认为UBEQ也是0.7V  这不是矛盾的吗?

网友B:
如果我们UBEQ=0.7V,那么正向信号时导通的,反向不是都没导通吗?

网友(2017-04-17):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神 小弟突然有点不理解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时,Ubeq约等于0.7V   而我们硅管Uon也约等于0.7V  那我们 ...

为什么呢!4年了,也没有人说清楚!

网友D(2021-12-24):
Ubeq要比Uon大很多吧,要不然外加信号进来,使得有时Ube<Uon,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