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C8051F120单片机的P5/P6口配制成普通IO

楼主(2012-12-24):
其中输出是:P5.3/P5.5/P6.2
输入是:P5.4/P6.3/P6.4
其它随便
求助各位,我想看看我配的对不对。

网友A:
首先配置P4-P7不做地址而作普通IO口用,对于普通IO口就即可以做输出也可以做输入,唯一要考虑的是做输出时是开漏还是推挽。

网友B:
开机就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配置P4-P7不做地址而作普通IO口用,对于普通IO口就即可以做输出也可以做输入,唯一要考虑的是做输出 ...

怎么配置P4-P7不做地址而作普通IO口用呢?求指导,真心的
仅仅是上面那端口配制成IO口我这样配置成吗?
void Port_Init(void)
{
    EMI0CF |= 0x30;
    SFRPAGE = CONFIG_PAGE;        // SFRPAGE选择CONFIG_PAGE页
    P5MDOUT = 0x28;
    P6MDOUT = 0x04;
    XBR0 = 0x04;                // UART0 Enable
    XBR2 = 0x40;                // 全局弱上拉,交叉开关使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就是吧

开机肯定不是的,要进行端口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机肯定不是的,要进行端口初始化。

具体的这个芯片不是很确定,因为没有用过

但我用过不下于10款这个类型的C8051F,都是开机就是IO口,仅需要使能交叉开关即可,

我想相信这款也是这样的,几乎所有的51,不管什么类型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这个芯片不是很确定,因为没有用过

但我用过不下于10款这个类型的C8051F,都是开机就是IO口,仅需 ...

昨天有调了一天,把用户手册从头到位看了,的确像你说的那样:
void Port_Init(void)
{
     SFRPAGE = CONFIG_PAGE;        // SFRPAGE选择CONFIG_PAGE页
     P5MDOUT = 0x28;
     P6MDOUT = 0x04;
     XBR0 = 0x04;                // UART0 Enable
     XBR2 = 0x40;                // 全局弱上拉,交叉开关使能
}
这样就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配置P4-P7不做地址而作普通IO口用,对于普通IO口就即可以做输出也可以做输入,唯一要考虑的是做输出 ...

昨天又看了下,配置成普通IO口时,跟这个外部存储器接口配置寄存器无关,只要使能交叉开关、开弱上拉、配置输出方式寄存器即可,不过要注意SFR页的选取

网友B:
早就说了,复位就是IO
51的输入输出要比其它MCU简单些,输入先置1,再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说了,复位就是IO
51的输入输出要比其它MCU简单些,输入先置1,再读即可 ...

嗯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