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双向通讯问题

楼主(2012-12-24):
想使用nrf24l01实现A,B双向通讯,A,B端都可发起,请教有什么方法?还有,这种问题算哪方面的知识,网络吗?
我只想到下面方法:

设主机,从机,开始主机发射,从机接收,以后每10ms发射与接收转换一次。

网友A:
这是全双工工作方式,可以随便发。

网友B:
本来就支持全双工通信啊。你只需要写好你的程序就可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全双工工作方式,可以随便发。

不是要先设工作模式吗,发送模式和接收模式,是发送模式发送一个数据,同时也会接受一个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支持全双工通信啊。你只需要写好你的程序就可以了的。

回复同4楼,如何实现全双工呢?而且,必须设置发送模式才能发起通讯。

网友A:
你发送的时候设成发送模式,发送完后,设成接收模式。不过在发送过程中,如果有接收,也不影响的,它有缓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