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2-12-24):
用单片机做了个自动控制仪表,能处理各种信号(模拟信号经AD转换),用c编程处理分析信号,根据结果能发出报警,输出控制等。

我想问能用vc++编程吗,c++怎么处理这些信号?硬件怎么做?需要哪些模块等?(不想用vc上位机,单片机下位机的模式)

网友A:
只要你有 ide, 把 c 转换成 c++ 应该不难

网友B:
通常的单片机没有听说能够支持VC++的,想想MFC什么东西能够支持?
即使是普通C++和C,单片机也只能支持一个子集。至于支持到什么程度,需要看该款单片机的C/C++编译手册

网友C:
单片机支持C,不一定支持C++的啊,不用上位机的话的却很难的

网友D:
这个就看你所用的是那款单片机了,多看下其手册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E:
我不大清楚这个的,不过先顶一下了

网友F:
跟着各位的学习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