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2012-12-24):
用8255的两个管脚分别接2402的SDA 和 SCL 模拟I2C总线向2402输入一页数据再读出来,用8253给出精确定时。但是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写入8位数据之后接收不到应答。另外,我用8255的两个管脚分别接两个LED灯上面,分别表示是否接受到应答,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系统接收不到应答之后8255也没有控制相应的LED灯亮?

网友A: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先看下写没写进去,用程序写点东西进去,然后用烧写器读出来看看

网友C:
单独试一试 时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没有程序,不太好帮LZ分析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