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占空比问题

楼主(2012-12-24):
(无正文)

网友A:
确定周期的话,用定时器和外中断捕获正脉冲的时间就能算出百分比出来

网友B:
51单片机是可以设置产生中断的边沿的每中断一次改变一下触发的边沿就可以了,比如这一次中断使用了上升沿,中断后则改为下降沿,再下次改为上升沿,...

网友C:
设置定时器1微妙或几微妙中断一次不可行!因为,进入中断后的程序执行花费的时间就超过几微妙,这样,会不断进入定时中断。一般也不建议采用查询方式做,那样程序就不好干别的事情了。
   由于外中断引脚只能接受低跳变,或低电平信号,所以为了同时接受高或低信号,需要采用反相器,并同时利用两条外中断引脚一起来接收。
   具体步骤为:
(1)先将该信号接到/INT0,再通过反向器,将该信号引到/INT1管脚上。设置两外中断条件为低跳变;
(2)让定时器T0工作在16位定时状态下产生基准时间;
(3)在/INT0和/INT1的中断服务程序中,顺序、循环的记录下每次跳变中断发生的时间;
(4)将前后两次跳变时间相减,得到高、低波形的宽度。

网友D:
楼上说的蛮详细的,脉冲信号的发射没多大难点的,主要在接受处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