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dout没显示

楼主(2012-12-24):
本人刚开始学东西,按书上写的教程使用ccs3.3,本来stdout栏应该有输出"begin processing",但stdout栏一片空白,是我电脑问题吗,还是软件没装好或者程序有误

楼主:
感觉是有输出的,但是就是一片空白,是哪里设置问题吗

网友A(2013-03-06):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这两句若是写了,还是无法显示的话就是程序有错误,否则不可能

网友B(2014-05-06):
楼主你好,我也是一名DSP初学者,你12年12月曾经发了一条帖子说遇到了stdout无显示的问题,现在我也遇到了,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一名DSP初学者,你12年12月曾经发了一条帖子说遇到了stdout无显示的问题,现在我也遇到了 ...

嗯   首先肯定要添加标准输入输出库  stdio.h
然后用printf还是无法打印的话  建议你在printf中加入换行\n  试试   应该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