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请教高手,看一下Nu-link连接不上

楼主(2012-12-25):
小弟刚入行,买得Nu-link一个 想学习一下新唐的单片机  但是怎么也连接不上软件  不知哪里有问题  望各位大侠高手不吝赐教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还练到目标芯片啦?

楼主:
驱动重装了好几次还是不行,高手救命啊

楼主:
大侠都干什么去了啊

网友B:
看了你图片,你买的叫ISP-ICP,是用于新唐的部分8051(我试过M0也可以 ICP)的在线ISP,ICP或者脱机 ISP,ICP用的。不
是NU-LINK,是用于新唐 M0核 的所有SWD接口的仿真,下载,调试,在线编程,脱机编程用的。

楼主:
受教了,九哥好,到现在为止还是死活连不上,不知什么原因,郁闷啊

网友B:
不同的产品用不同的PC软件。你用NU-LINK的软件去访问 ISP-ICP,你觉得能成功吗?
NU-LINK用的软件是:NuMicro ICP_Programming_Tool_V1.20.5881.zip(最新版本,你用的是上个版本)

楼主:
啊 啊 实在是菜到家了  不好意思了,谢谢九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