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正相放大

楼主(2012-12-25):
1.      对于同相放大,放大电路呈现的是高阻输入,而反相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则由增益和反馈电阻决定。
2.      对于反相放大电路,放大器的输入共模电压是固定的,以下图为例,它的共模就是地。而对于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器的输入共模就是输入信号,所以如果输入信号变化,共模也会变化,所以要注意放大器的输入共模电压的范围。

请问大侠们,第二句怎么理解,是正相输入时,输入信号要尽量小吗?我现在有个直流小信号大概5mv左右,想要放大到V级给MCU模拟采样,直接用正相放大好呢?还是要两个负相放大呢?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1.考虑运放输入阻抗,主要是针对输入源内阻。任何传感器电路输出的微弱小信号都是有内阻的,参考戴维南模型。一级运放:5mV信号放大到V级,至少需要放大200倍,考虑Rf为1M,那Ri最大只能约为5K,如果再预留一定的冗余度,运放的输入阻抗也就2k左右了。看看你5mV信号的内阻,评估加载效应对电路的影响有多大。
2.一般我们考虑运放的增益特性都是指的差分放大,但运放同样会有共模放大,参考共模抑制比CMRR来理解吧。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
肯定是直接正向了

网友C:
直流信号,一般就使用单电源系统,这样就要采用同相输入方式以保证相位的一致,运放的输入阻抗很高,一般对信号源影响很小。
5mV的直流信号,对运放的Vos要求很高,要uV级别的才能满足。

网友D:
直接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