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

楼主(2012-12-25):
各位大虾;
    早上好,请问单片机运行控制5小时后自动关机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啊,有知道的能给思路不!
                                                                       谢谢

网友A:
做个定时器啊,时间到 关闭LDO 或者DC/DC 的使能端 单片机没电 就关机了

网友B:
内置定时器,GPIO口关电源。
好像被楼上说光了。

网友C:
2楼很给力

网友D:
时间一到,单片机就自杀了~:@

网友E:
肯定要定时啦 ,不然哪来的时间基准。关机,一说很简单啊,你就让单位机什么都不操作,或者把外设全停止,就死在一个WIHLE(1)语句上,外观看不到单片机运行些什么,自然也觉得是关机了。。

网友F:
哪人厂家的单片机???

网友G:
我想说的都被uet_cache老师说了。
定时一到,将各种输出恢复成关机状态,关闭看门狗,然后JMP $。最好的方案还jjjyufan老师给的那种。

网友H:
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I:
搞个继电器,将AC220V电源短路一下,跳闸了自然就关机了。

网友J:
看你对关机的定义是什么了。如果是单片机不断电的“关机”,类似7楼的方法,要是关机后单片机的电源断开,就没那么简单了,可能需要电磁铁之类的机械结构配合才比较可靠

楼主:
嗯  谢谢各位朋友   已经有所理解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