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电路,可以改为AD检测吗

楼主(2012-12-25):
(无正文)

网友A:
过充过放可以 但是短路的话 需要硬件保护 软件会比较慢

楼主:
那加个保险丝呢?

网友B:
保丝应该不行吧。电池放电电流少,还是使用MOSFET 软开关比较合适。

楼主:
不是啊,关键是保护电路,一般锂电池保护电路是用芯片,现在想用AD(一旦检测到欠压的时候就用单片机断开电路)和保险丝代替它,因为电路简单,这样产品出问题的几率会少很多

网友C:
相对来说,软件会慢一些, 但其实这个速度是完全够得上的. 而且如果用上智能的管理和判断. 效果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网友D:
楼主很有想法,我觉得逻辑上说的通,注意软件上的消抖处理,不要误触发,也不要反应太慢了。

不过我想问一句,你的单片机是谁供的电,如果也是12V的锂电池,不就变成死循环了。

网友E:
保险丝,有木有搞错,小心东西全烧光了,就保险丝还是好的。

网友F:
用AD采的话 超过4串就不好采了   除非做差分输入    因为对B-端电压太高
短路还是用mosfet和三极管硬件相应关断比较好

网友G:
锂电池如果是给单片机或AD供电用的话,得谨慎。

楼主:
哎,结贴了,跟厂家了解了一下,原来是自己寻烦恼,现在做锂电池的公司,一般都自带充电和保护电路的,不需要我们麻烦,谢谢大家了

网友H:
没帮你 不客气 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