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初级请求指导

楼主(2012-12-25):
图1

图2

各位大侠,本人使用AltiumDesignerSummer09一段时间,但经验不足,不知道图1的PCB文件中不规则的铜箔是怎么设计的?敷铜?填充?还是有其它方法?
图2中的半孔板,在画板时需要怎么设计?就是放置一圈过孔然后告诉制版厂锣边时候去掉一半过孔?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A:
图1可以用覆铜和填充来做   还可以用负片的形式来画  网上有负片设计教程的
图2就是邮票孔板边设计   做相关封装放板边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可以用覆铜和填充来做   还可以用负片的形式来画  网上有负片设计教程的
图2就是邮票孔板边设计   做相 ...

还要单独做封装?直接用via或pad连上相对应的网络可以吗?

网友C:
可以直接用線畫吧,俺都是直接畫的

网友D:
图一用填充或者覆铜
第二个放焊盘就行。

网友E:
各种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