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信号发生器驱动血氧传感器的相关问题,求赐教!!

楼主(2012-12-25):
现在主要想做的是,检测2个血氧传感器测得数据的差异性,因此需要用到福禄克的血氧模拟仪和信号发生器。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如何用信号发生器给血氧传感器供电,才能让福禄克的血氧模拟仪识别,因为血氧传感器供电需要红光和红外光交替进行,但是频率我不知道,也没有查到。已经用信号发生器试过3V的VPP,频率是20Hz,占空比10%的,但还是出不来。如果用555嗒一个触发器,和信号发生器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吧?求赐教!!!!这个几天老师就让完工,但是实在没思路啊。

网友A:
我实现的方法是红光亮4s,红外亮4s;先将信号经过几级滤波放大再用单片机采样,计算幅值和频率,显示在LCD 上,实时显示波形

网友B:
无所谓几秒的,你仔细看公式~他是用微分办法算的~边沿更重要~

楼主(2013-09-24):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最后是重新搭了一个电路用单片机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