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

楼主(2012-12-25):
图片所示的电感是用于DC24V输入端,形状有点像长方体,请问下,这种电感一般是什么厂家做的?或者谁有用过呢?

网友A(点评):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B:
这是磁猪

网友C:
那一杠……看起来像是一个二极管,串联在输入端上可以起到防反接烧毁内部电路的作用(效率略低);并联在保险丝后面则可以起到反接直接钳位并熔断保险丝,从而保护内部电路(正常接线时不影响电路,缺点是一番接就得开箱换保险丝)

楼主:
原理图上是这样子的,这个元件的前端输入DC24V。原理图上的形状很像共模电感,而且还标同名端

网友D:
共模电感在差分线上用过,还真没见过用在电源上的。
帮你顶一下,看看别人怎么说、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共模电感在差分线上用过,还真没见过用在电源上的。
帮你顶一下,看看别人怎么说、 ...

几乎任何一个开关工作的电源都要用到共模电感。

网友F:
就是共模电感,
型号参考下图

网友F:
或者 google 自己搜索 “smd 共模电感”

楼主:
这个是老外的一个电路,在DC24V输入时,加入一个共模电感,这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再上一张清析照片,右下脚那个方体

楼主:
比较清析的照片

网友G:
共模电感应该是四个引脚吧,图片上只有两个引脚,好象不是共模。

楼主:
是四个引脚的

楼主:
高手进来解释下

网友H(2019-03-08):
有机会会介绍朋友继续收看的,加油,谢谢分享

网友I:
应该是共模电感,放在电源输入处,抑制共模干扰,对EMC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