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下chunyang大大

楼主:
请教下chunyang,这是一个资料上的信息“电子屏蔽用于减少天线线圈本身产生的电场。要在PCB上获得屏蔽的天线,PCB要有4层而且在顶
层和低层都有屏蔽环(shielding loop), 这些环必须不能重合闭合。它不仅提供电子屏蔽还能改良EMC性能。屏蔽层要连接到一点再连接系统地。线圈在内部的第一层线圈的中心抽头标记成GND并连接到GND。 连接到匹配电路的线圈末端应排列得尽量接近,避免产生额外的电感。”
跟你之前提到的天线下面不能覆铜感觉有冲突,希望给菜鸟的我们扫扫盲,最好能详细说说,感谢。

网友A(2012-12-25):
你这是屏蔽设计,而且你所谓的屏蔽环肯定不是GND(最多单点连接)。
我没看过chunyang的**,但原则上天线附近(<2mm)应该是不能有GND的(甚至不能有任何东西),否则天线上的信号会耦合到GND上形成干扰。

网友B:
楼主提到的屏蔽并非我说的屏蔽,利用屏蔽来构造天线是可以的,但方法不同于常规天线的设计,其接地层的位置、尺寸以及PCB的介电系数都有严格讲究,该屏蔽仍然是不能干涉到电磁波的产生与传输的,所以说次屏蔽非彼屏蔽。

楼主:
感谢chunyang大大能够抽空回复。追问下,你说的屏蔽是什么?能具体说说或者提供个链接也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C:
屏蔽故名思义:就是遮盖掉你不想要的东西

网友B:
我说的“屏蔽”指单纯的屏蔽,而楼主帖中的天线则是利用接地层与传导线构成特殊参数的辐射面,其“屏蔽”有多个作用,除前述外,还包括分布参数的控制以及电磁信号的反射等(具体要看设计),该“屏蔽”有特定的位置和尺寸,还要考虑介质的介电系数,而单纯的屏蔽层则无这些特殊要求,所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