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高手赐一个扩音器的电路图,街上小贩用到的那种。

楼主(2012-12-25):
      小弟最近喜欢上了,街头叫卖,想自己动手做一个扩音器。求大侠赐教一个简单的电路,小弟已有以下材料,4871功放一个,8R0.5W的**一个,麦克风也有,简单点的哦,小弟学艺未精。高分哦。

楼主:
  难道就没有高手指点迷津吗?小弟在线等!

网友A:
造典型应用  焊接个 自己试试
图中的音频输入,你改用麦克输入
记得麦克 上啦 串电容

好人做到底。你直接帮我找一个 吧!

网友B:
简单点的电路, 找个 2030 来, 这个电路很简单

VIN可以接M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