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解答~~~急~~

楼主(2012-12-25):
用数字电子怎么设计一个10秒之前,每隔5秒显示一次时间95秒、90秒,……,10秒显示10秒之后,按秒显示时间的电路。我知道用74ls77w和74ls85D连接一个电路。
该电路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控制锁存器何时开通何时关断,因为锁存器是每5秒开通一次,所以这个控制电路就需要每5秒对锁存器发出一个信号使其工作一次,我是用两块比较器来比较秒个位计数器输出的信号是5或者是0然后将比较相等的结果输送给锁存器要求存储数据,比较器我用的是74LS85先在其中一块置数为5然后将另四个输入端接到秒个位计数器的四个输入端上这样每当秒个位到达5的时候就可以比较出一个相等的结果,我用这个结果作为信号送给锁存器当作开关信号,同理将另一块比较器先置数为0然后在将它的另外四个输入端再接到秒个位计数器的四个输出端上当比较结果一致的时候这个信号也是一个对锁存器有效的信号再送给锁存器要求存储数据,因为有两块比较器工作而只会有一块会输出有效正确信号,而锁存器的控制端又是低有效所以我用了一与非门将两个比较器的输出连到一起,如果没有正确信号与非门后会输出一个高信号这时就会阻止锁存器开通,只要任意一个比较器输出有效结果与非门就会输出一个低信号给锁存器要求工作。然后就是10秒的前后的部分和10秒之后一秒计数的部分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一部分相连接了?求高手解答下。。。。我是菜鸟啊~~~

网友A:
呵呵,为什么不用单片机?

网友B:
太麻烦了

网友C:
如果不是老师作业的话,最好用单片机实现,老师作业的话,提示你主电路按秒倒计时,想办法切换显示上的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