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的问题,按键输入低电平,需要串联电阻吗?

楼主(2012-12-25):
很简单的电路,一个按键,一端接地,另一端直接连单片机IO口,看到有的人电路,还串联个5.1K电阻,想不通,地几乎都没有电流了吧,还需要限流吗?或者说是其他用途?

网友A:
到地没电流 那你说说电流是怎么流的

楼主:
顺便问一下,大家平时硬件上,按键去抖怎么弄,我习惯用光耦再加个7414,大家有好的建议?

楼主:
不是说没有电流,是忽略不计啊,之前都是直接连的,好像也没有出什么问题,能分析一下原理吗?别讲太笼统啊

网友B:
我习惯用软件消除按键抖动,几乎没用过硬件来做这样的工作。

网友C:
直接连,当外部为低时,单片机输出为高(由于某种原因出错了),就烧了。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D:
单片机内部是有电路的,看你用什么单片机,自然要留意一下IO内部结构。一般不需要串联。

网友E:
看单片机IO口内部的电路,再确定用不用串联电阻,有的人串联电阻应该是处于保护单片机的考虑

网友F:
如果是正规设计,最好串联电阻,并联电容,系统可靠。

楼主:
楼上好像全解决了?限流+去抖

网友G:
一般最好串一个电阻,特别是通过导线连接按键时,避免外灌电流或者IO出现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大家平时硬件上,按键去抖怎么弄,我习惯用光耦再加个7414,大家有好的建议? ...

这样做,电路变得复杂麻烦了了

网友H:
我一般都是直接接地
不然板子要变大3分之一

网友I:
别忘了加上啦电阻,另外不用串电阻

网友J:
一般加RC吧

网友K:
平时只使用,上拉电阻。单片机IO的弱上拉容易受干扰。
去抖在按键处对地加电容,大部时间都不加。软件去抖。

网友L:
上拉,软件消抖的飘过

网友M:
串联电阻一般有两个主要的作用,一个当按下按键时,通过串联电阻限制电路的电流,防止击穿CPU内部的上拉电路(如果CPU内有上拉),第二个作用是当外部有干扰进来时,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例如在做CCC认证的静电注入测试时,这个电阻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通过这个电阻和一个对地电容可以起到抑制抖动的作用,不过一般都会使用软件来防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