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器的设计

楼主(2012-12-25):
自己设计的充电器能够输出与设计设定的电压,却不能输出设定的电流。请问各位高手这可能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问的太泛泛了 你是通过什么手段限流的

网友B:
晕了,谁知道你怎么设计

网友C:
你拿电池试你的充电器了吧
你确定你的电池充到什么电量了?
电池充电有电流曲线的。
况且你做的什么充电器啊,光一句话,别人咋知道呢?

楼主:
手机充电器,5v 1A的,需要绕变压器,哪位高手能回答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5v 1A的,需要绕变压器,哪位高手能回答下

晕啊

网友E:
用的是哪个充电器??这个问题太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