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WD引脚Remap之后不能做上拉输入?

楼主(2012-12-25):
芯片:STM32F103R8T6    环境:EWARM 6.21.4

在程序初始化完成之后,加了这么一个函数Remap SWD的两个引脚做为按键输入,发现无法开启PA14的内部上拉,PA14还是处于复位后的下拉状态,什么情况呢?
void hwGpioSWDInput(void)
{
        hwSWJRemap(SWJ_DISABLE);

        GPIOA->CRH  &= 0xF00FFFFF;
        GPIOA->CRH  |= 0x08800000;
        GPIOA->BSRR |= 0x6000;
}
RM0008  PAGE 156:

网友A:
这个没试过,不过,你可以外接上拉电阻试试。这样的问题,我有遇到过。STM8和STM32F3的都碰到过,外面接个上拉电阻就解决了。不过,你的问题,以实验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试过,不过,你可以外接上拉电阻试试。这样的问题,我有遇到过。STM8和STM32F3的都碰到过,外面接个 ...

加上拉电阻是肯定可用的 因为我直接把它接到VCC while循环就结束了
只是现在不确定加了上拉电阻之后对重新编程有没有影响
PA13因为默认是拉高的 所以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加上拉电阻,跟程序没关系吧。只要你硬件能满足要求,程序自然运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拉电阻,跟程序没关系吧。只要你硬件能满足要求,程序自然运行正常。 ...

加了上拉电阻 编程没问题 但是编程器连着的时候还是无**常使用 要把编程器拨掉 引脚按键的功能才正常
现在就是测试时不太方便 老是要拔编程接口 但是应该不影响最终使用

网友A:
你是什么仿真器?之前帖上有个人用ULINK,也是总要插拔,才能正常复位使用。不过,JLINK,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仿真器?之前帖上有个人用ULINK,也是总要插拔,才能正常复位使用。不过,JLINK,没这问题。。 ...

力源的ST-LINK-V2 研讨会的时候购买的 应该和编程器无关 只是编程器在空闲状态下对那个脚输出低电平而已

网友A:
如果你脱离仿真器运行正常,那程序应该没问题。STLINK 我不喜欢,有时速度慢,且容易死机。我都是用的JLINK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脱离仿真器运行正常,那程序应该没问题。STLINK 我不喜欢,有时速度慢,且容易死机。我都是用的JLINK ...

STLINK确实是偶尔会死机 要重新拔插才能用 当时是半价优惠买过来的 也就一直用着了 因为也要做STM8的开发 手头有一个JLINKV7 不常用...

网友A:
我都是用JLINKV8调32,用STLINK调8,从来没有上面的烦恼。你要JLINK的话,可以到我店铺。。。

网友B:
系统上电后默认是SW模式有效的;所以IO的端口无论怎么设都没有用;

网友B:
如果你希望关闭SW功能,使用IO端口;需要更改系统的设置;用户当然是可以设置的;具体怎么设置我没关注过;有可能是在options字节选项中;
这个不改,IO端口无法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希望关闭SW功能,使用IO端口;需要更改系统的设置;用户当然是可以设置的;具体怎么设置我没关注过;有可 ...

应用程序是可以直接关闭SWJ的全部功能的,但是要记得在程序退出的时候恢复,否则SWJ就不能用了,只能通过ISP修改,我有一个芯片就这样被锁死了
不过是否要在应用里改OPTION BYTE恢复IO功能,这个还没有试过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存在的,我得小心了;不过我的SWD端口是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