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缓冲区清空

楼主(2012-12-25):
求助 怎么样将接收缓冲区的数据清除 例如:USART_ReceiveData(USART2)接收到30后想清除30怎么样处理

网友A:
寄存器不需要清除吧,你把标志清掉,下次有新数据时,自动更新。何需清除操作。

楼主:
我想在没有接收新数据之前把接收到得数据从接收缓冲区里清除

网友A:
这样没意义吧。一般你对SBUF写,就发送数据功能,读SBUF是读接收的数据功能。

楼主:
while(1)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2)==0x3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
        else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2)==0x3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1);
          }
                 else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2)==0x32)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
我想判断接收到0X31后直接跳出来不要在里面循环

网友A:
哇,你这样判断?
你不先根据标志判断是否接收新数据再接收数据?

{
   接收新数据否?
     是 读新数据
         根据新数据进行判断和IO操作
         清标志

    否  不执行任何操作

你至少要像上面那样做判断吧,这样才合逻辑啊

}

网友A:
做程序,千万不能想当然,,,不然很容易出错,,,而且很难找原因。。。

网友B:
告诉你 个简单实用的方法
你接收数据,干嘛非要用那个条件(USART_ReceiveData(USART2))来判断数值
你自己定义一个buffer,每次判断成功后,对对应位清零,比如buf[0]=0x30..
事后只要给buf清零就好了

楼主:
还是不行 因为我判断后马上就把(USART_ReceiveData(USART2))送到buffer 如果不能清除(USART_ReceiveData(USART2))的数据 那么buffer的数据仍然是原来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因为我判断后马上就把(USART_ReceiveData(USART2))送到buffer 如果不能清除(USART_ReceiveData ...

。。。不知道你是中断接收还是怎么接收的
如果是中断接收的话,每进一次中断,清一次中断标志位
中断中 给buf赋值
你再思考思考

楼主:
采用中断接收可以通过数组实现 但是我现在用查询方式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