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

楼主(2012-12-25):
本论坛有哪位有数控电源经验的大师呀,本人搞了一个数控电源电路,现在调试出现了问题。求解释。能帮本人解决这个问题,本人感激不尽。

我贴出来的只是部分电路,单片机和外围元件采用的单独电源,现在我调试PW1输入的是直流电,8v左右,当单片机去控制DAC输出一个电压时(如:PW1 输入8V,DAC输出3.17V,此时P2输出6.06v   当我把PW1调整到14V时 P2输出7V,  是空载的情况,当上一个3R的电阻之后P2电压降到6.62v了)情况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呵呵, 这个电路的功能还蛮复杂的呢, 先说说遇到什么了呢, 处理器的功能足够强, 如果外围电路做得好了的话, 应该能够控制得很好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是玩玩的吧,呵呵。

网友C:
牺牲输出提高稳定性也对,可以参考三极管做调整管的稳压电路

网友D:
楼主你这个电源太狗血了。为什么不是mos管?为什么不是开关电源?你那么高级一个MCU就这样???你的输出电压采样回来,为什么不对DAC调整?

网友E(2013-12-11):
楼主,这个电源搞好了没有?我也想做一个数控的可调电源,跟学习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