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转串口,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2-12-25):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我用STM32的USB转串口,波特率设置为115200,那么最大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多少?怎么计算呢

网友A:
估计是是 512K BYTE/S吧……最近也在用,进来看一下。

楼主:
我使用USB转串口的那个程序改写的,实际上我没有用到STM32F中的那个USART,只是改写后的程序实现USB和上位机数据传输,这样会不会受到这个波特率大小的限制呢?

楼主:
有没有人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