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2-12-25):
请问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有什么区别与联系?试从信号处理的方面比较两者间的区别。

从以下跟帖正确回答该问题的网友中随机抽取六名获奖网友:

压缩包密码:获奖结果见:https://bbs.21ic.com/icview-406246-1-1.html

.

网友A:
摸数的唯一差异是:“摸”无门限,而“数”则有门限。由于存在“门限”,信号才得以“量化”成数字。

另外,附加说明一句,信号的载体可以是电压、电流、频率、相位等。

网友B:
我觉得用幅度的离散更能说明问题, 因为实际的器件无法共用一个门限(纯数学可以), 而是高有高的门限,(如大于2/3 VCC为1), 低有低的门限(如小于1/3 VCC为0)

模拟信号: 在时间上和数值上连续的信号
数字信号: 在时间上和数量上离散的信号

网友C:
“数子信号”可以数,“模拟信号”只可以摸。

网友D:
数字信号可以用数字表示,多是二进制的数;模拟信号是用电流或电压的大小直接模拟被测量。
数字信号多是DSP处理,模拟信号多用运放等模拟器件

网友E:
从处理方面来讲,模拟信号是连续的(比如正余弦函数);数字信号是离散的(比如0110001……)。模拟信号可以通过AD转化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可以通过DA转化为模拟信号。

网友: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数字是离散的

网友F:
模拟信号:在话筒将声音转换成信号电流时,这种信号电流的频率,振幅变化的情况根声音的频率,振幅变化的情况完全一样,这种电流传递的信号叫做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用不同符号的不同组合表示的信号叫做数字信号

网友G:
模拟信号:取值范围是连续的,数字信号:取值范围是离散的.
模拟信号通过抽样处理,可以用数字信号表示出来,同理我们也可以将数字信号转化为模拟信号.

网友H: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数字信号是离散的。模拟信号通过ADC转化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通过DAC转化为模拟信号

网友I: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区别可根据幅度取什是否离散来确定。模拟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连续的(幅值可由无限个数值表示)。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包括连续变化的图像(电视、传真)信号等。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二进制码就是一种数字信号。二进制码受噪声的影响小,易于有数字电路进行处理。
    模拟通信的优点是直观且容易实现,但存在两个主要缺点:(1) 保密性差,模拟通信尤其是微波通信和有线明线通信,很容易被窃听。只要收到模拟信号,就容易得到通信内容。(2) 抗干扰能力弱,电信号在沿线路的传输过程中会受到外界的和通信系统内部的各种噪声干扰,噪声和信号混合后难以分开,从而使得通信质量下降。线路越长,噪声的积累也就越多。
    数字通信有如下优点:(1)加强了通信的保密性。语音信号经A/D变换后,可以先进行加密处理,再进行传输,在接收端解密后再经D/A变换还原成模拟信号。(2) 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尤其在中继时,数字信号可以再生而消除噪声的积累。(3)传输差错可以控制,从而改善了传输质量。(4)便于使用现代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来对数字信息进行处理。(5) 可构建综合数字通信网,综合传递各种消息,使通信系统功能增强。但数字通信也存在缺点,例如: 占用频带较宽,技术要求复杂,进行模/数转换时会带来量化误差。

网友J:
模拟信号是不可数的,数字信号是可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幅度的离散更能说明问题, 因为实际的器件无法共用一个门限(纯数学可以), 而是高有高的门限,(如大于 ...

严格来说,所有物理信号都是连续的(忽略量子效应)。只有定义了适当的门限(并非单一)之后,才可能按信号区间量化其信息——即数字化。这实际上强调了一点,无论是模拟还是数字电路,其本质是连续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若无门限,任何“数字”电路仅是个通常意义下的脉冲电路而已

网友K:
    教科书上的定义: 模拟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连续的,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包括连续变化的图像(电视、传真)信号等。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二进制码就是一种数字信号。二进制码受噪声的影响小,易于有数字电路进行处理。

网友L:
模拟信号容易被干扰,但不容易干扰别人
数字信号不容易被干扰,但容易干扰别人

网友A:
如果按“信号”(其实应该是信息)本意分之,则就是“连续”和“离散”之分。但那就太“数学”了。

网友M:
请问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有什么区别与联系?试从信号处理的方面比较两者间的区别:
模拟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连续的(幅值可由无限个数值表示)。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连续变化的图像(电视、传真)信号等。时间上离散的模拟信号是一种抽样信号。
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二进制码就是一种数字信号。二进制码受噪声的影响小,易于有数字电路进行处理,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N:
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主要是与离散的数字信号相对的连续信号。模拟信号分布于自然界的各个角落,如每天温度的变化。而数字信号是人为抽象出来的在时间上的不连续信号。电学上的模拟信号是主要是指振幅和相位都连续的电信号,此信号可以以类比电路进行各种运算,如放大、相加、相乘等。数字信号(Digital signal)是离散时间信号(discrete-time signal)的数字化表示,通常可由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获得。模拟是一组随时间改变的数据,如某地方的温度变化,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的速度,或电路中某节点的电压幅度等。有些模拟信号可以用数学函数来表示,其中时间是自变量而信号本身则作为应变量。离散时间信号是模拟信号的采样结果:离散信号的取值只在某些固定的时间点有意义 (其他地方没有定义),而不像模拟信号那样在时间轴上具有连续不断的取值。若离散时间信号在各个采样点(samples)上的取值只是原来模拟信号取值(可能需要无限长的数字来表示)的一个近似,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有限字长(字长长度因应近似的精确程度而有所不同)来表示所有的采样点取值,这样的离散时间信号成为数字信号。将一组精确测量的数值用有限字长的数值来表示的过程称为量化(Quantization)。从概念上讲,数字信号是量化的离散时间信号,而离散时间信号则是已经采样的模拟信号。

转过来的

网友O: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 ,数字信号时离散的
模拟信号抽样后是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经过AD转换后世模拟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所有物理信号都是连续的(忽略量子效应)。只有定义了适当的门限(并非单一)之后,才可能按信 ...

这也不一定吧. 如果频率极低, 增益极高, 以微分输入为例, 设dv为零=0, dv不为零(无论正负)为1, 那不就是真正的"无"和"有"?

网友B:
也有门限, 又是极限

网友P:
模拟信号 -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区别
(1)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

不同的数据必须转换为相应的信号才能进行传输:模拟数据一般采用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例如用一系列连续变化的电磁波(如无线电与电视广播中的电磁波),或电压信号(如电话传输中的音频电压信号)来表示;数字数据则采用数字信号(Digital Signal),例如用一系列断续变化的电压脉冲(如我们可用恒定的正电压表示二进制数1,用恒定的负电压表示二进制数0),或光脉冲来表示。 当模拟信号采用连续变化的电磁波来表示时,电磁波本身既是信号载体,同时作为传输介质;而当模拟信号采用连续变化的信号电压来表示时,它一般通过传统的模拟信号传输线路(例如电话网、有线电视网)来传输。 当数字信号采用断续变化的电压或光脉冲来表示时,一般则需要用双绞线、电缆或光纤介质将通信双方连接起来,才能将信号从一个节点传到另一个节点。

(2)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模拟信号一般通过PCM脉码调制(Pulse Code Modulation)方法量化为数字信号,即让模拟信号的不同幅度分别对应不同的二进制值,例如采用8位编码可将模拟信号量化为2^8=256个量级,实用中常采取24位或30位编码;数字信号一般通过对载波进行移相(Phase Shift)的方法转换为模拟信号。 计算机、计算机局域网与城域网中均使用二进制数字信号,目前在计算机广域网中实际传送的则既有二进制数字信号,也有由数字信号转换而得的模拟信号。但是更具应用发展前景的是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 - 数字传输
图所示为一简单增量调制的仿真实验原理图。图中的话音信号源采用了一个高斯噪声源经过3KHz低通滤波器后的输出来模拟。调整图中的图符5的增益可以改变差值Δ的大小。在接收端,解调器未使用与本地解调器一致的电路,直接使用积分器解调输出。如果希望输出波形平滑,可在积分器和输出放大器之间加入一个低通滤波器,以滤除信号中的高频成分。所示是输入的模拟话音信号波形。是增量调制后的输出波形。为经过积分器解调后的输出波形。观察可以比较输入输出波形之间的失真。

由理论分析可知,ΔM的量化信噪比与抽样频率成三次方关系,即抽样频率每提高一倍则量化信噪比提高9dB。通常ΔM的抽样频率至少16KHz以上才能使量化信噪比达到15dB以上。32KHz时,量化信噪比约为26dB左右,可以用于一般的通信质量要求。如果设信道可用的最小信噪比为15dB,则信号的动态范围仅有11dB,远远不能满足高质量通信要求的35-50dB的动态范围,除非抽样频率提高到100KHz以上采用实用价值。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读者可以通过改变仿真实验的信号抽样频率观察到。当抽样频率低于16KHz时,信号失真已十分明显,当抽样频率为128KHz时失真较小。

改进ΔM动态范围的方法有很多,其基本原理是采用自适应方法使量阶Δ的大小随输入信号的统计特性变化而跟踪变化。如量阶能随信号瞬时压扩,则称为瞬时压扩ΔM,记作ADM。若量阶Δ随音节时间问隔(5一20ms)中信号平均斜率变化,则称为连续可变斜率增量调制,记作CVSD。由于这种方法中信号斜率是根据码流中连“1”或连“0”的个数来检测的,所以又称为数字检测、音节压扩的自适应增量调制,简称数字压扩增量调制。图9.20给出了数字压扩增量调制的方框图。

数字压扩增量调制与普通增量调制相比,其差别在于增加了连“1”连“0”数字检测电路和音节平滑电路。由于CVSD的自适应信息(即控制电压)是从输出码流中提取的,所以接收端不需要发送端传送专门的自适应信息就能自适应于原始信号,电路实现起来比较容易。对于数字压扩增量调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上述仿真实验的基础上加入连“1”连“0”数字检测电路和音节平滑电路,重新仿真并观察改善情况。

网友Q:
书上的定义是有点问题的,容易找到反例。
过去用调制解调器经电话线传输数字信号(那时还没有宽带)。既然是在电话线上传输,显然是波形连续的音频信号,此信号是可以用耳朵听到的,若用示波器看,也是连续的信号。但电话线上传输的绝对是数字信号。
另外一个例子:旧时无线通讯有一种方式叫移频键控,也是从波形上看,完全是连续的,但传输的却是数字信号。
所以还是HWM所说,从“信号”上区分,才准确。

网友R: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数字信号是离散的,两者可以相互转换,处理这两种信号的电路分别称为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网友S:
个人认为模拟信号是连续的信号,如正弦波和三角波等都可以算连续信号,信号处理时可进行的放大;数字信号则是一个个离散的信号(高电平和低电平),如方波和矩形波

网友T: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数字信号时离散的,数字信号可以用二进制码表示,抗干扰能力强。在cpu的帮助下,数字信号很容易进行一些复杂的数学处理运算和数字显示。模拟信号由于其连续性,能更真实地表达物理量。模拟信号可以通过模数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也可通过数模转换器转换为模拟信号。

网友U:
区别:模拟信号是用模拟的电压或电流来表示的信号,时间上是连续的,幅度变化也是连续的;而数字信号是通过0和1的数字串所构成的数字流来传输的,幅度变化是跳变的。
联系:能通过转换器相互转换。

网友V:
模拟信号:连续的电流,电压信号;
数字信号:信号只有高低电平两种状态;
模拟信号处理主要是信号的放大,信噪比的处理;而数字信号是模拟信号经过AD转换之后由数字电路或是数字IC处理或是数字信号处理之后经过DA转化为模型信号进行显示

网友V:
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只是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式罢了,自然界绝大部分的信息量都是模拟的,对应的就是相应的电路中的模拟信号,模拟信号比较直观并且比较容易实现;而数字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强,并且处理速度快;

网友W: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只有在特定的场合下才有意义,更具体一点说,更在于接收端(包括人)对它的理解。
例如一个正弦波信号,你也许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模拟信号,但是把它接到一个电压比较器里面去,电压比较器就会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信号。
相反,如果一个数字电路中的典型的数字电压信号,接到示波器上,在示波器看来它就是一个模拟信号,它只管把它放大、采样、显示。

网友X:
模拟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连续的(幅值可由无限个数值表示)。
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

网友Y:
模拟信号:在时间上和数值上都是连续变化的信号,如电视的图像和伴音信号,生产过程中由传感器检测出来的由某种物理量转变出来的电信号;
数字信号:在时间上和数值上都是断续变化的离散信号,如生产中自动记录零件个数的计数信号,如键盘输入计算机的信号等。

网友C:
模拟信号表示大小;
数字信号表示有无。

网友Z:
模拟:随时间连续变化的量,比如在电子学中连续变化的电压
数字:简单说就是高电平(1)、低电平(0)的离散的信号,我们常接触的计算机所处理的信号就是数字信号。

网友AA:
回复都很精典,看来没有什么多说的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W: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只有在特定的场合下才有意义,更具体一点说,更在于接收端(包括人)对它的理解。
例如 ...

生活中最常见到的电话拨号,现在都是使用双音频信号。显然这是时间上幅度上都连续的,但双音频信号却是数字信号。
所以,同一个信号,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模拟信号,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数字信号,完全看你要它携带的信息是什么。

网友AB:
模拟信号:连续的电流,电压信号;
数字信号:信号只有高低电平两种状态;
模拟信号处理主要是信号的放大,信噪比的处理;而数字信号是模拟信号经过AD转换之后由数字电路或是数字IC处理或是数字信号处理之后经过DA转化为模型信号进行显示。

网友AC:
模拟信号是在控制中采集到的信号,要经过A/D转换变成数字信号,从而计算机才能出来,因为计算机只能处理数字信号。然后计算机把处理后的数字信号输出,再经D/A装换,作用在控制对象上。

网友AD:
从信号处理方面来说,模拟信号是连续不间断的,而数字信号则是间断的...

网友AE:
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主要是与离散的数字信号相对的连续信号。
模拟信号分布于自然界的各个角落,如每天温度的变化。而数字信号是人为抽象出来的在时间上的不连续信号。电学上的模拟信号是主要是指振幅和相位都连续的电信号,此信号可以以类比电路进行各种运算,如放大、相加、相乘等。
信号在时间上是连续的。

数字信号(Digital signal)是离散时间信号(discrete-time signal)的数字化表示,通常可由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获得。
模拟是一组随时间改变的数据,如某地方的温度变化,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的速度,或电路中某节点的电压幅度等。有些模拟信号可以用数学函数来表示,其中时间是自变量而信号本身则作为应变量。离散时间信号是模拟信号的采样结果:离散信号的取值只在某些固定的时间点有意义 (其他地方没有定义),而不像模拟信号那样在时间轴上具有连续不断的取值。
信号在时间上是离散的。

2种信号可以互相转换。

网友AF: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信号,在任何数值处都有意义;数字信号是离散的,只有高低电平,只要大于某个特定的数值后就是高电平。模拟信号可以通过AD转化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可以通过DA转化为模拟信号。

网友AG:
模拟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连续的,幅值可由无限个数值表示。时间上离散的模拟信号是一种抽样信号。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数字信号易于数字电路进行处理.

网友AH:
区别:
模拟信号连续的,每个时刻每一个点数据都是有意义的,
数字信号离散的,光光一个量(1、0)可能意义不大,要一串才意义丰富。
联系:
模拟信号采样 量化AD转换,可以变成数字信号
同样,数字信号通过DA转换,也可以变成模拟信号

网友AI:
模拟信号: 在时间上和数值上连续的信号
数字信号: 在时间上和数量上离散的信号

网友AJ:
我也不要奖 我只是路过学习的

网友AK:
试从信号处理的方面比较两者间的区别
模拟信号抗干扰弱,数字信号抗干扰强;模拟信号不好处理,数字信号处理方式多样。

网友AL:
模拟信号是在时间上和数值上连续的信号,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
模拟信号可以采样成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同样可以恢复为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处理只能采用模拟电路实现,难以做到高精度,受环境影响较大,可靠性差,且不灵活等。
数字信号处理体积小、功耗低、精度高、可靠性高、灵活性大、易于大规模集成。

网友AM:
从数字信号处理学科的角度看:(1)模拟信号是时间和幅度都是连续数值的信号,实际中与连续时间信号常常通用;数字信号是时间和幅度都离散化的信号。(2)其实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是特殊的形式,首先信号分为连续时间信号离散时间信号连续时间信号是连续时间域内的信号,幅度可以是连续数值,或是离散数值离散时间信号是离散时间点上的信号,幅度也可以是连续数值,或是离散数值。所以说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是其中的特殊形式。。。此外,模拟信号 经过A/D模块 转变成数字信号,相反的,数字信号 经过D/A模块 变成模拟信号。

网友:
严格来说区别很大,但是就题目要求从信号处理的角度来说,简单说一下他们的区别: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最大的区别是模拟信号的值必须是连续的可以是一定范围内的任意值,数字信号对电压值得处理并不具体区分到具体大小,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归纳为高低电平。就你提问的处理来说,模拟信号处理前一半要经过信号调理电路,如电压放大,电流放大,电压跟随等等。数字信号就我们单片机来说更多的是时序上的要求,电平大小的匹配。

网友AN:
简单地说,模拟信号的连续的,比如正弦波,三角波,矩形波等。数字信号是不连续的,如0,1,2,3等

网友AO:
其实就是离散与连续的区别,现在的信号处理除了音频范围,其它基本都是离散的,所以模拟信号一般要转换为数字信号才能处理。

网友AP:
定义很深刻啊可惜活动没赶上

网友AQ:
模拟信号:连续性。数字信号:离散性。模拟的时间,数值都都是连续:任意瞬间,任何值都是有意义的。数字的时间,数值都是离散的,数值的变化都总是发生在离散的瞬间,且只有0和1.

网友AR:
模拟信号: 在时间上和数值上连续的信号;数字信号: 在时间上和数量上离散的信号.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区别可根据幅度取什是否离散来确定。模拟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连续的(幅值可由无限个数值表示)。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包括连续变化的图像(电视、传真)信号等。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二进制码就是一种数字信号。二进制码受噪声的影响小,易于有数字电路进行处理。
    模拟通信的优点是直观且容易实现,但存在两个主要缺点:(1) 保密性差,模拟通信尤其是微波通信和有线明线通信,很容易被窃听。只要收到模拟信号,就容易得到通信内容。(2) 抗干扰能力弱,电信号在沿线路的传输过程中会受到外界的和通信系统内部的各种噪声干扰,噪声和信号混合后难以分开,从而使得通信质量下降。线路越长,噪声的积累也就越多。
    数字通信有如下优点:(1)加强了通信的保密性。语音信号经A/D变换后,可以先进行加密处理,再进行传输,在接收端解密后再经D/A变换还原成模拟信号。(2) 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尤其在中继时,数字信号可以再生而消除噪声的积累。(3)传输差错可以控制,从而改善了传输质量。(4)便于使用现代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来对数字信息进行处理。(5) 可构建综合数字通信网,综合传递各种消息,使通信系统功能增强。但数字通信也存在缺点,例如: 占用频带较宽,技术要求复杂,进行模/数转换时会带来量化误差。
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主要是与离散的数字信号相对的连续信号。模拟信号分布于自然界的各个角落,如每天温度的变化。而数字信号是人为抽象出来的在时间上的不连续信号。电学上的模拟信号是主要是指振幅和相位都连续的电信号,此信号可以以类比电路进行各种运算,如放大、相加、相乘等。数字信号(Digitalsignal)是离散时间信号(discrete-time signal)的数字化表示,通常可由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获得。模拟是一组随时间改变的数据,如某地方的温度化,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的速度,或电路中某节点的电压幅度等。有些模拟信号可以用数学函数来表示,其中时间是自变量而信号本身则作为应变量。离散时间信号是模拟信号的采样结果:离散信号的取值只在某些固定的时间点有意义 (其他地方没有定义),而不像模拟信号那样在时间轴上具有连续不断的取值。若离散时间信号在各个采样点(samples)上的取值只是原来模拟信号取值(可能需要无限长的数字来表示)的一个近似,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有限字长(字长长度因应近似的精确程度而有所不同)来表示所有的采样点取值,这样的离散时间信号成为数字信号。将一组精确测量的数值用有限字长的数值来表示的过程称为量(Quantization)。从概念上讲,数字信号是量化的离散时间信号,而离散时间信号则是已经采样的模拟信号转过来的

网友Q:
到目前为止,HWM、圈圈和我,认为从物理上说,信号都是连续的。
不连续,仅仅是我们理解为不连续。
同一个信号,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模拟信号,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数字信号,倒底是什么,完全由你的理解决定。

网友B: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区别了。
现实的信号都是连续的,这不假,但由于噪声和抖动,为了不弄错,数字信号的1和0分别各有各的门限。中间一断是无状态的,无状态的中间带把1和0断开,因此,代表1和0的电平,仍然是离散的

网友B:
世界上没有一片逻辑电路,电平高于某值为1,低于某值为0。再不济也要加点滞环。

网友:
模拟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连续的(幅值可由无限个数值表示)。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连续变化的图像(电视、传真)信号等。时间上离散的模拟信号是一种抽样信号,它是对模拟信号每隔时间T抽样一次所得到的信号,虽然其波形在时间上是不连续的,但其幅度取值是连续的,所以仍是模拟信号,称之为脉冲幅度调制(PAM,简称脉幅调制)信号。

  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二进制码就是一种数字信号。二进制码受噪声的影响小,易于有数字电路进行处理,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模拟信号一般通过PCM脉码调制(Pulse Code Modulation)方法量化为数字信号,即让模拟信号的不同幅度分别对应不同的二进制值,例如采用8位编码可将模拟信号量化为2^8=256个量级,实用中常采取24位或30位编码;数字信号一般通过对载波进行移相(Phase Shift)的方法转换为模拟信号。 计算机、计算机局域网与城域网中均使用二进制数字信号,目前在计算机广域网中实际传送的则既有二进制数字信号,也有由数字信号转换而得的模拟信号。但是更具应用发展前景的是数字信号。

网友AS: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数字信号是间断的,信号传输多用数字信号可靠,模拟信号传输渠道。

网友AT: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比如正余弦函数);数字信号是离散的(比如0110001……)。模拟信号可以通过AD转化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可以通过DA转化为模拟信号
两者都是相对的,如果分辨率足够高,可以用数字信号真实的还原出模拟信号。

网友AU:
数字信号是由一连串的二进制数组成的的数字信号,有高低电平之分,非连续信号,而模拟信号是连续的信号,
在信号处理方面而言。数字信号可以直接用,同时也可以通过电平转换芯片处理后在利用,而模拟信号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将模拟信号转换呢成数字信号,然后为单片机所用,当然,在精度方面是根据你们采集的AD芯片的位数决定的。

网友AV:
这个,我复制粘贴行不行?:lol

网友AW:
模拟信号: 在时间上和数值上连续的信号
数字信号: 在时间上和数量上离散的信号
这个分析挺正确的

网友AX:
数字电路的信号都不是连续的,一般指考虑开关的逻辑电路。而模拟电路的信号一般都是连续的,主要用来对信号放大等。

网友AY:
理想情况,模数可以相互转换,模拟信号相对连续,易失真,

网友AZ:
大家真积极,只知道模拟信号是连续的,数字信号是离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W:
模拟信号: 在时间上和数值上连续的信号
数字信号: 在时间上和数量上离散的信号
这个分析挺正确的 ...

简单一点: 数字信号的取值是离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