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两个东西 哪一个更适合我的需求?坛里的大大支支招

楼主(2012-12-25):
目前我有如下的需求,把下面的220v转5V的模块放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供5VDC给一天12小时左右的单片机板子用。我自己在单片机板子上设计220v转5V代价太大,所以选择集成模块来实现。我是希望这个模块越小越好的。我想请教一下大家,下面选的三个模块哪一个更适合,理由是什么也请简单说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权限不够 不能发连接。就简单说一下。
一种是市面上那种 220v转5v的变压器,拆开来 放进盒子里,这个肯定适合,但是体积有点大了,而且不美观。
还有一种是 苹果那种绿点充电器,体积比较小,但是不知道适不适合我的场景。

网友A:
干嘛要这样弄呢,你就不能买5V电源适配器吗?一个插头送5V给你板子也可以啊?
或者你的5V 供电需要多大电流啊,用阻容降压得到5V 也可以啊?

网友A:
实在不行,你淘宝看看5V 电源模块,是带插针的,还可以竖起来装的,你直接板子上画2个接口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这样弄呢,你就不能买5V电源适配器吗?一个插头送5V给你板子也可以啊?
或者你的5V 供电需要多大电流 ...

感谢斑竹回答。主要是我的需求比较纠结,是用于控制一个单片机跟继电器的。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图片中的这两个 选一个更好。我偏向于体积小的那个,但是 请问斑竹,可靠么?

网友B:
没有说电流要耗多少,如果电流不大,阻容降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电流要耗多少,如果电流不大,阻容降压就可以了。

电流就是用于控制一个单片机 跟 一个继电器  应该不大 也没有led灯等  单片机是带有天线 射频功能的。 阻容降压 可以用么?

网友C:
我司专业解决电源管理问题,可与我司联系。

上海振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上边那两个体积可都不算小哦

网友E:
个人比较倾向与模块,不过你这个实在有点大,应该能找到更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边那两个体积可都不算小哦

网友:
你不用睡觉的么?

网友F:
我们的模块 5W 37*22mm, 10W 49*37mm, 还有谁更小的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模块 5W 37*22mm, 10W 49*37mm, 还有谁更小的来。。。

隔离,L*W*H:35mm*20mm*10mm
来了,你想怎么样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隔离,L*W*H:35mm*20mm*10mm
来了,你想怎么样呢?

链接?

网友D:
我又不是卖模块的,神马链接。。。
自己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又不是卖模块的,神马链接。。。
自己做的

版主,能发个电路图吗??真的好崇拜啊!~

网友H:
苹果的绿点充电器能过EMI??

网友I:
你电机的功率多大?阻容降压只适合小功率应用

网友J:
简单的就用变压器降压,整流后稳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