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架构中最常用的两种架构是什么....

楼主(2012-12-25):
在非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架构中,除LDO之外,按储能元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架构是什么?其中哪一种的效率较高?
哪一种的纹波较大?哪一种的成本较低?在输入输出电压相同,负载电流一定的前提下,使用LDO比使用普通稳压器能得到更高的效率么?
(参考资料:TI版面电源管理培训课程)

从以下跟帖正确回答该问题的网友中随机抽取六名获奖网友:

压缩包密码:获奖结果见:https://bbs.21ic.com/icview-406246-1-1.html

.

网友A:
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

网友B:
我感觉问题问的有问题

网友C:
电容是电压器件,电感式电流器件

网友:
         纹波比较      效率比较      成本比较
电感      较大           较大          较小
电容      较小           较小          较大

网友D:
按储能元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架构是什么?其中哪一种的效率较高?
按储能元件分类, 就是电容储能 和 电感储能. 相对地, 电感储能的效率较高.
哪一种的纹波较大?哪一种的成本较低?在输入输出电压相同,负载电流一定的前提下,使用LDO比使用普通稳压器能得到更高的效率么?
电容储能型的纹波较大, 但成本较低. 负载电流一定的前提下,使用LDO效率低于开关类型的电源. 从原理上说,  LDO 的效率和普通线性电源的效率是相同的, 非要说效率高的话, 除非它的静态电流比普通线性小而得到稍微高一点的效率

网友E:
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 ! 电感储能的效率较高~电容储能型的纹波较大,成本较低

网友F:
1.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
2.电感储能效率高
3.电容储能效率高,但纹波大
4.二者效率相同

网友G:
在非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架构中,除LDO之外,按储能元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架构是
     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    前者的效率较高,后者纹波较大,但成本相比前者要低,感觉上在这种条件下它们的效率是相同的

网友H:
在非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架构中,除LDO之外,按储能元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架构是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前者的效率较高,后者纹波较大,但成本相比前者要低,因为电感储能用的器件要多些
参考TI DCDC视频

网友I:
电容储能和电感储能,电感储能的效率高,电容储能的纹波大,成本低,不能

网友J:
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
效率高:电感
纹波较大:电容
成本较低:电容
LDO效率低

网友K:
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
电感储能的效率较高
电容储能纹波较大
电容储能成本要低
电感储能用的器件要多些

网友L:
看半天没看懂想问什么的,看上面答案估计是想问储能元件是哪两种?
switcher,charge pump
charge pump效率高,成本低,纹波大

网友M:
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    前者的效率较高,后者纹波较大,但成本相比前者要低

网友N:
在非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架构中,除LDO之外,按储能元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架构是什么?电感储能型开关电源和电容储能的电荷泵
其中哪一种的效率较高?电感储能型效率高
哪一种的纹波较大?电荷泵纹波大
哪一种的成本较低?电荷泵成本低
在输入输出电压相同,负载电流一定的前提下,使用LDO比使用普通稳压器能得到更高的效率么?
不能得到更高的效率

网友O:
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效率都比ldo高,电感型成本比电容型要高。

网友P:
在非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架构中,除LDO之外,按储能元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架构是电感储能型开关电源和电容储能型电荷泵。其中电感储能型开关电源效率较高。电荷泵的纹波较大。电荷泵的成本较低。在输入输出电压相同,负载电流一定的前提下,使用LDO比使用普通稳压器不能得到更高的效率。

网友Q:
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电感储能的效率较高‘电容储能纹波较大,电容储能成本要低,电感储能用的器件要多些。

网友R:
按储能元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架构是电容储能 和 电感储能。

相对地, 电感储能的效率较高。

电容储能型的纹波较大, 但成本较低. 在输入输出电压相同,负载电流一定的前提下,使用LDO效率低于开关类型的电源. 从原理上说,  LDO 的效率和普通线性电源的效率是相同的, 非要说效率高的话, 除非它的静态电流比普通线性小而得到稍微高一点的效率

网友S:
主要有两类电感储能型和电容储能型。
                        线性稳压器                         开关稳压器
                            LDO                               电感型                    充电泵(电容)

效率
                   Vo/Vin(一般偏低)     80 至 95%(轻载效率低)     75 至85%(参考)
纹波                非常低                               低                                中等

EMI 噪声         非常低                               中等                               低

PCB 面积        非常小                               最大                               中等

成本                   最低                               最高                               中等

网友T:
电感式和电容式,电感式效率高,电容式纹波大,电容储能成本较低

网友U:
应该说的是 BUCK 和 boost结构吧

网友V:
咱只是来学习的,前面都是答案我也不好意思重复,其实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压差很小的情况下,是选择LDO模块比较好的,而且TI在静态电流和压差这方面都领先其他好多哦。

网友W:
电容储能和电感储能,电感储能的效率高,电容储能的纹波大,成本低

网友X:
在非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架构中,除LDO之外,按储能元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架构是什么?(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
其中哪一种的效率较高?(电感储能)
哪一种的纹波较大?(电感储能)
哪一种的成本较低?(电容储能)
在输入输出电压相同,负载电流一定的前提下,使用LDO比使用普通稳压器能得到更高的效率么?(能)

网友Y:
两种架构是电感储能型和电容储能型。
电感储能型效率较高。
电容储能型纹波较大。
电容储能型成本较低。
不能得到更高的效率。

网友Z:
两种架构:电容和电感!!

网友:
简单答吧
按元器件分 电感与电容
电感 效率高 成本高
电容 成本低  文波大
效率与压差相关,一定程度上等同与输出电压比上输入电压,就题目限定来数是不能得到更高效率的!

网友AA:
还是不太了解。

网友AB:
按储能元件分类, 就是电容储能 和 电感储能. 相对地, 电感储能的效率较高.

电容储能型的纹波较大, 但成本较低. 负载电流一定的前提下,使用LDO效率低于开关类型的电源. 从原理上说,  LDO 的效率和普通线性电源的效率是相同的, 非要说效率高的话, 除非它的静态电流比普通线性小而得到稍微高一点的效率

网友AC:
这个问题是在TI视频里看过的,分二种,电感储能型,和电荷泵,  其中电感储能型的效率是最高的,电荷泵纹波是最大的,电荷泵的成本是最大的,
相比普通稳压器,LDO的效率一般都是偏低的

网友AD:
在非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架构中,除LDO之外,按储能元件分类,按储能元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架构是什么?其中哪一种的效率较高?
按储能元件分类,
最常用的是电容储能 和 电感储能.  电感储能的效率较高与电容.
哪一种的纹波较大?哪一种的成本较低?
电容储能比电感的纹波较大, 电容的成本较低. 负载电流一定的前提下使用LDO比使用普通稳压器能得到更高的效率,并不会更高,因为效率是从多方便的比较得到的一个值。

网友AE:
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区别电感储能的效率较高,电容储能型的纹波较大,效率较低。

网友AF:
按储能元件分类, 就是电容储能 和 电感储能. 相对地, 电感储能的效率较高.

使用LDO比使用普通稳压器不能得到更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