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信号放大电路中,请问什么是反馈?.....

楼主(2012-12-25):
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信号放大电路中,请问什么是反馈?什么是负反馈?为什么要负反馈?负反馈的实质是什么?

参考资料:

从以下跟帖正确回答该问题的网友中随机抽取六名获奖网友:

压缩包密码:获奖结果见:https://bbs.21ic.com/icview-406246-1-1.html

网友A:
将一个系统的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以一定的方式和路径送回到系统的输入端作为输入信号的一部分,这个作用过程叫做反馈。负反馈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似的作用,使系统偏差不断增大,使系统振荡,可以放大控制作用

网友B:
输出信号对输入信号的影响就是反馈,输出信号的增大(减小)能引起输入信号的减小(增大)就是负反馈。
增加负反馈可以提高放大电路的稳定性和精度。

网友B:
反馈的实质就是输出信号按照一定比例 再与输入信号叠加,做为输入信号。

网友C:
反馈指的是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某种电路(称为反馈网络)引回到输入端的过程。负反馈指的是使净输入信号削弱。使用负反馈的主要原因有(1)增加负反馈可以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2)扩展通频带;(3)减少非线性失真。不考虑元件的反馈作用而只考虑其负载效应时, 将反馈元件称之为放大器无反馈, 也叫基本放大器。基本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定义为输出电压与净输入电压之比即称为负反馈的实质,也就是输入回路传输系数的改变。

网友D:
将运算放大电路输出回路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一定形式的电路(称为反馈网络)送回到输出回路中,从而影响(增强或消弱)净输入信号,这种反送过程称为反馈。
反馈信号使净入信号减弱,这种反馈称为负反馈。
负反馈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展宽通频带,减小非线性失真,改变输出输入电阻
实质就是系数改变等

网友E:
反馈就是使输出信号通过一定方式叠加在输入信号上,对输入信号造成影响;如果反馈叠加的信号使输入信号减小,就是负反馈;反之则为正反馈。

网友E:
擦!怎么描述的都差不多

网友:
输出信号反过来作用于输入信号就是反馈,输出信号的增大能引起输入信号的减小就是负反馈

网友F:
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信号放大电路中,反馈是指将放大电路输出回路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 通过反馈网络回送到输入回路从而影响(增强或削弱)净输入信号的过程。 使净输入信号增强的为正反馈,使净输入信号削弱的为负反馈。负反馈简单说明如下:

通过反馈电阻Rf将运算放大器的输出uo反馈至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这样,在反馈电路中,电路的输出不仅取决于输入,而且还取决于输出本身,因而就有可能使电路根据输出状况自动地对输出进行调节,达到改善电路性能的目的。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信号放大电路中,负反馈具有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展宽通频带、减小非线性失真、改变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等作用。

网友G:
反馈输入信号能使原来的输入信号减小即为负反馈,反之则为正反馈。

网友H:
1   反馈,是指从输出的“流”(电子流等)当中取出一部分,回过头加进输入端的输入流中,使得输入发生变化(增强或者减弱)。(相加,增强,是正反馈;相减、抵消,是负反馈。)

网友I:
第一题   请问什么是反馈?
        反馈是将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回授到放大器输入端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相加或相减),并用比较所得的有效输入信号去控制输出,这就是放大器的反馈过程.

第二题   什么是负反馈?
        凡是回授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反馈信号起加强输入原输入信号的,使输入信号增加的称正反馈.反之则为负反馈.

第三题  为什么要引入负反馈?
       1.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增益的稳定性.
       2.负反馈能使放大器的通频带展宽.
       3.负反馈能减少放大器的失真.
       4.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的信噪比.
       5.负反馈对放大器的输出输入电阻有影响.

第四题  负反馈的实质是什么?
       使净输入量为零

网友J:
使放大电路的净输入量增大的反馈为正反馈;使放大电路的净输入量减小的反馈为正反馈
目的是为了改善放大电路的工作性能,如稳定放大倍数、减少非线性失真、扩展通频带等,实质是改变输入电阻

网友K:
反馈指将输出信号通过电路加载到输入端,对输入信号有所加强的通常叫正反馈,反之,负反馈.通常正反馈用于产生自激振荡,负反馈用来稳定增益。

网友L:
输出信号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大而增大的是正反馈,输出信号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大而减小的为负反馈。

网友M:
将输出量的一部分或全部以一定的电路形式作用到输入回路,用来影响输入量的措施叫做反馈.
使放大电路净输入量减小的反馈为负反馈。
为了改善放大电路多方面的性能: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改变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扩展通频带和减少非线性失真。
实质:在近似分析中忽略净输入量

网友N:
输出信号对输入信号的影响就是反馈,输出信号的增大(减小)能引起输入信号的减小(增大)就是负反馈。
通过反馈可以修正电路的最终准确度。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反馈指的是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某种电路(称为反馈网络)引回到输入端的过程。负反馈指的是使净输 ...

不错  直接借用了

网友P:
反馈是只 将输出的一部分 或全部 返回到输入端,目的是要系统进入平衡状态。 负反馈 反馈回来信号加载到输入负端, 输入和输出相反。

网友Q:
被作用部位反作用于作用它的上级部位,叫反馈
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反或变化方向相反(反相),则叠加的结果将使净输入信号减弱,这种反馈叫负反馈
深度反馈在电路原理上讲,就是将大部分输出信号反馈到输入端的反馈方式,即反馈系数接近于1的反馈。 深度负反馈是闭环增益近似为反馈系数的倒数,得出输入量约等于反馈量,这是深度负反馈的一般关系。

网友R:
反馈指的是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某种电路(称为反馈网络)引回到输入端的过程。
使净输入信号增强的为正反馈,使净输入信号削弱的为负反馈
借用楼上的回答

网友S:
模电书上原话:反馈是将输入信号取样反送到输入端一改变电路的性能。
反馈指将输出信号通过电路加载到输入端,对输入信号有所加强的通常叫正反馈,反之,负反馈。通常正反馈用于产生自激振荡,负反馈用来稳定增益。
负反馈对放大电路的影响:
1、提高放大倍数
2、减小非线性失真和抑制干扰
3、展宽通频带
4、提高放大器的信噪比
5、负反馈对输出电阻的影响
负反馈的实质是:输出信号取样反送到输入信号.

网友T:
反馈如同字义,即从输出端反回到输入端的信号,就是反馈;如同,主管让人做事,你做完了后,再向他汇报,就是一个反馈;哈,电路也是这样的

网友U:
反馈又称回馈,是控制论的基本概念,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见生理学)。前者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使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系统趋于稳定;后者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似的作用,使系统偏差不断增大,使系统振荡,可以放大控制作用。对负反馈的研究是控制论的核心问题。另外有电流负反馈的理论。

    凡是回授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反馈信号起加强输入原输入信号的,使输入信号增加的称正反馈.反之则为负反馈.

      1.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增益的稳定性.
        2.负反馈能使放大器的通频带展宽.
        3.负反馈能减少放大器的失真.
        4.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的信噪比.
        5.负反馈对放大器的输出输入电阻有影响.

    使净输入量为零

网友V:
反馈:将放大电路输出量通过某种方式送回到输入回路的过程
负反馈:反馈信号起到使输入信号减小的作用。
为什么要负反馈:负反馈利用输出电压通过反馈元件对放大电路起自动调整作用,从而牵制了Vo的变化,最后达到输出稳定平衡。
负反馈的实质:通过反馈元件将输出信号送回输入端,抵消了输入信号的一部分,使输出信号减小,最后达到输出稳定平衡。

网友W:
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信号放大电路中,反馈指将输出信号通过电路加载到输入端。对输入信号有所减弱的通常是负反馈。通常负反馈用来稳定放大倍数,拓宽通频带等。负反馈使得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信号放大电路构成闭环,可以使运放工作的线性区。

网友E:
看来大家都可以出书了,说不定比教授还写的好呢,哈哈

网友X:
将输出量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一定的电路形式作用到输入回路,用来影响其输入量的措施叫反馈
使放大电路净输入量减小的反馈称为负反馈
负反馈使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状态
实质是使净输入量为零

网友Y:
前辈们回答太全面了太好了,我只能沉默了

网友Z:
反馈指的是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某种电路(称为反馈网络)引回到输入端的过程。负反馈指的是使净输入信号削弱。
使用负反馈的主要原因有:
(1)增加负反馈可以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
(2)扩展通频带;(3)减少非线性失真。
不考虑元件的反馈作用而只考虑其负载效应时, 将反馈元件称之为放大器无反馈, 也叫基本放大器。
基本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定义为输出电压与净输入电压之比即称为负反馈的实质,也就是输入回路传输系数的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T:
反馈如同字义,即从输出端反回到输入端的信号,就是反馈;如同,主管让人做事,你做完了后,再向他汇报,就 ...

主管看你做的比他想要你做的还要多,就减少你的工作量,这是负反馈;
    看你做的比他想要你做的还要多,就再增加你的工作量,这是正反馈。累死你!

网友AA:
1   请问什么是反馈?
反馈指的是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某种电路(称为反馈网络)引回到输入端的过程。
2.什么是负反馈?
负反馈指的是使净输入信号削弱。
3.为什么要引入负反馈?
使用负反馈的主要原因有(1)增加负反馈可以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2)扩展通频带;(3)减少非线性失真。
4.负反馈的实质是什么?
不考虑元件的反馈作用而只考虑其负载效应时, 将反馈元件称之为放大器无反馈, 也叫基本放大器。基本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定义为输出电压与净输入电压之比即称为负反馈的实质,也就是输入回路传输系数的改变。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第一题   请问什么是反馈?
        反馈是将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回授到放大器输入 ...

第四题  负反馈的实质是什么?
       使净输入量为零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C:
1、反馈又称回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之一。一般来讲,控制论中的反馈概念,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即将输出量通过恰当的检测装置返回到输入端并与输入量进行比较的过程。
按取样方式划分,反馈可分为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
按反馈极性分,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
按比较方式划分,可分为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
电压串联负反馈:稳定输出电压,输出电阻减小,输入电阻增大。
电压并联负反馈:稳定输出电压,输出电阻减小,输入电阻也减小。
按反馈信号的频率分,可以分为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

2、负反馈是经典控制理论中的术语。是指系统受到外界的和内部的干扰时,系统能控制住干扰。或是消除干扰,或是把干扰控制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典型的例子就是温度控制器(如空调设备)和人体保持恒温的调控机制。
可以说,所有稳定的系统都有负反馈机制,因为干扰无处不在,没有负反馈机制的系统不能抵御干扰,就无法使系统稳定。

负反馈应用广泛各种独立或集成元件构成的各种放大电路,以及LDO等电源IC。

一般实际应用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AD:
1. 输出信号通过一定形式的电路送回到输入回路中,从而改变净输入信号,这个过程称为反馈。
2. 反馈信号使净入信号减小,称为负反馈。
3. 反馈提高电路输出精度、稳定性等
4. 负反馈实质就是减小净输入

网友AE:
反馈指将输出信号通过电路加载到输入端,对输入信号有所加强的通常叫正反馈,反之,负反馈。通常正反馈用于产生自激振荡,负反馈用来稳定增益。其实质是在近似分析中忽略净输入量。

网友T:
引用 网友B:
主管看你做的比他想要你做的还要多,就减少你的工作量,这是负反馈;
    看你做的比他想要你做的还要多 ...

正说明了反馈的内义;但是,至于你是要正反馈还是负反馈,那就得看情况了;另外,工作累不累,是得看人个取向及所得了,如果,你觉得值,怎么会累?你只会做得更多;这是人个的内心取向而已;如果,你不喜欢工作,再少的工作量,即负反馈,你也会觉得累,哈哈,如人炊水,冷暧自知而已。

网友AF:
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信号放大电路中,请问什么反馈?
反馈是指将输出信号作为输入信号的一部分进行控制
什么是负反馈?
负反馈就是消弱输出信号,防止产生自激震荡,造成信号的失真。
为什么要负反馈?
能提高放大器增益的稳定性;能使放大器的通频带展宽;能减少放大器的失真;能提高放大器的信噪比;调节输入输出阻抗
负反馈的实质是什么?
使净输入量为零

网友C:
不是吧,这么多跟我一样的

网友AG:
1.反馈是把放大器的输出电路中的一部分能量送回输入电路中。
2.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使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的反馈。
3.提高增益稳定性、扩展带宽、减少非线性失真等。
4.忽略净输入量。

网友AH:
将系统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以一定的方式和路径送回到系统的输入端作为输入信号的一部分,这个作用过程叫做反馈。
负反馈是返回的信号与输入信号反相,对输入信号有减弱作用;
引入负反馈可以提高放大系统的稳定性,减小非线性失真;
负反馈实质净输入量为零

网友AI:
      基本放大电路中,有源器件(晶体管等)具有信号单向传递性,被放大信号从输入端输入放大电路以后输出,存在输入信号对输出信号的单向控制;如果在电路中存在某些通路,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反馈送到放大器的输入端,与外部输入信号叠加,产生基本放大电路的净输入信号,实现输出信号对输入的控制,即构成了反馈。
  TP2200VER/S-400前馈加回馈变频器
       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负反馈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使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系统趋于稳定;正反馈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似的作用,使系统偏差不断增大,使系统振荡,可以放大控制作用。对负反馈的研究是控制论的核心问题。
       在放大电路中既有直流分量,又有交流分量,所以必然有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之分。直流反馈影响放大电路的直流性能,如静态工作点。交流反馈影响放大电路的交流性能,如增益、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和带宽等。
      负反馈放大电路分为四种组态: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电流并联负反馈。具体应用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网友AJ:
看看,怎么都差不多啊!!

网友AJ:
反馈就是通过输出量来影响其输入量!!
负反馈就是使净输入量减小的反馈!!
需要负反馈的原因如下:
1.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增益的稳定性.
2.负反馈能使放大器的通频带展宽.
3.负反馈能减少放大器的失真.
4.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的信噪比.
5.负反馈对放大器的输出输入电阻有影响.

负反馈的实质在近似分析中忽略净输入量!!

网友AK:
      反馈又称回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之一。一般来讲,控制论中的反馈概念,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即将输出量通过恰当的检测装置返回到输入端并与输入量进行比较的过程。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在其他学科领域,反馈一词也被赋予了其他的含义,例如传播学中的反馈,无线电工程技术中的反馈等等。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80120.htm

  负反馈,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使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系统趋于稳定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245936.htm

  引入负反馈呢主要是使放大电路工作在线性区,使输出电压不超过最大输出电压,因为不引入负反馈其电压放大倍数很大,理想化可认为是无穷大,引入之后就降到了很小,但够了。然后是对放大电路的一些性能的影响:首先,对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与稳定性的影响:以牺牲放大倍数来稳定放大电路,比如没有引入负反馈时放大倍数为Au,变化率为10%,引入1+AF为100的反馈电路,那么放大倍数为Au/(1+AF),但变化率为0.1%;其次,对输入电阻的影响:串联负反馈增大输入电阻1+AF倍,并联负反馈减小输入电阻至1/(1+AF);对输出电阻的影响:电流负反馈增大输出电阻1+AF倍,电压负反馈减小输出电阻至1/(1+AF);还能展宽频带:下限频率下降至1/(1+AF),上限频率上升1+AF倍,所以频带更宽。最后可以减小非线性失真等等作用。参考:http://wenwen.soso.com/z/q177112236.htm

  负反馈的实质是输入回路传输系数的改变。参考:http://file.lw23.com/3/36/364/36 ... cf-594ae7120dc5.pdf

网友AL:
《信号与系统》《模拟电路》

网友AM:
放大电路输出量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一定的方式引回到输入回路,影响输入,称为反馈。

网友AM:
反馈量使输出量的变化减少的即为负反馈。

网友AM:
反馈是可以提高增益的稳定性,减少非线性失真,扩展频带等。

网友AN:
        反馈是将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回授到放大器输入端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相加或相减),并用比较所得的有效输入信号去控制输出,这就是放大器的反馈过程.

        凡是回授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反馈信号起加强输入原输入信号的,使输入信号增加的称正反馈.反之则为负反馈.
为什么要引入负反馈?
       1.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增益的稳定性.
       2.负反馈能使放大器的通频带展宽.
       3.负反馈能减少放大器的失真.
       4.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的信噪比.
       5.负反馈对放大器的输出输入电阻有影响.
负反馈的实质是使净输入量为零,负反馈具有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展宽通频带、减小非线性失真、改变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等作用。

网友AO:
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正相关叫正反馈,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负相关叫负反馈,
因为增加负反馈可以提高放大电路的稳定性和精度,负反馈的实质对输出的限定。

网友AP:
将运算放大电路输出回路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一定形式的电路(称为反馈网络)送回到输出回路中,从而影响(增强或消弱)净输入信号,这种反送过程称为反馈。
反馈信号使净入信号减弱,这种反馈称为负反馈。
负反馈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展宽通频带,减小非线性失真,改变输出输入电阻
实质就是系数改变等

直接抄模电都行。

网友AQ:
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么种电路(反馈网络)引回到输入端的过程称为反馈。
负反馈分为四种: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
作用:电流并联负反馈;它是牺牲放大倍数来换取其稳定性,减小电路内部的非线性失真,也可扩展通频带
实质: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减小了放大器的输入电流,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减小了放大器输入端的电压

网友AR:
引用 网友J:
使放大电路的净输入量增大的反馈为正反馈;使放大电路的净输入量减小的反馈为正反馈
目的是为了改善放大电 ...

怎么理解的?还将详细讲解

网友AS:
我复制粘贴行不行?
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信号放大电路中,反馈是指将放大电路输出回路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 通过反馈网络回送到输入回路从而影响(增强或削弱)净输入信号的过程。 使净输入信号增强的为正反馈,使净输入信号削弱的为负反馈。负反馈简单说明如下:

通过反馈电阻Rf将运算放大器的输出uo反馈至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这样,在反馈电路中,电路的输出不仅取决于输入,而且还取决于输出本身,因而就有可能使电路根据输出状况自动地对输出进行调节,达到改善电路性能的目的。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信号放大电路中,负反馈具有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展宽通频带、减小非线性失真、改变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等作用。

网友AJ:
活动还没结束吗??

网友AQ:
怎么没我的 跟的贴啊???、

网友AT:
反馈指的是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某种电路(称为反馈网络)引回到输入端的过程。负反馈指的是使净输入信号削弱。使用负反馈的主要原因有(1)增加负反馈可以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2)扩展通频带;(3)减少非线性失真。不考虑元件的反馈作用而只考虑其负载效应时, 将反馈元件称之为放大器无反馈, 也叫基本放大器。基本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定义为输出电压与净输入电压之比即称为负反馈的实质,也就是输入回路传输系数的改变

网友AU:
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AV:
引用 网友D:
将运算放大电路输出回路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一定形式的电路(称为反馈网络)送回到输出 ...

好,顶一个。语言清晰易懂

网友AW:
1.提高增益稳定性
2.减少非线性失真
3.抑制反馈环内噪声
都是书上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