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铝电解电容和钽电解电容的特性......

楼主(2012-12-25):
试从温度特性、内阻、体积、耐压、价格方面比较铝电解电容和钽电解电容的特性。(参考资料KEMET公司网站相关资料)

从以下跟帖正确回答该问题的网友中随机抽取六名获奖网友: 正确回答问题获奖序号.rar (276 Bytes)

压缩包密码:获奖结果见:https://bbs.21ic.com/icview-406246-1-1.html

网友A:
1.电解电容里面是用纸隔开的铝箔电极卷绕,外面套个铝外壳,充有电解液。钽电容是以钽(固体)为主要材料,没有电解液。
2.在相同容量前提下,铝电解的结构原理决定了它的体积比较大,钽电容体积小。
3.铝电解电容ESR(等效串联电阻)比较大,钽电容ESR很小。
4.铝电解电容内部有电解液,受热会膨胀,过热会爆炸(有防爆阀的就会撑开防爆阀,漏液),所以电解电容工作温度一般最高是105度,钽电容内部没有液体,耐高温,没有漏液危险。
5.电解电容工作频率很低,一般1KHZ以下,表现比较好,频率高以后表现出的ESR很高,而钽电容则高频特性比较好,频率范围覆盖电解电容。
6.电解电容可以做到耐高压,常见的电解电容(如开关电源里用的)有400V以上的,而钽电容很难做到耐高压的,一般工作电压在10V左右,高的有16V的,再高的就很少见,特别低大容量的,耐压做的更低,我见过的470UF最高的也就35V耐压,还是军工企业定制的。
7.电解电容的材料和工艺决定了它容易受环境温度影响,而钽电容的钽金属则是非常坚固稳定,王水是公认的对金属腐蚀和溶解能力很强的东西,可以把纯金溶解腐蚀,但王水对钽几乎造不成伤害。钽的熔点也非常高,的这种稳定性决定了它非常稳定,其参数性能不容易受外界温度影响。
8.电解电容纹波电流超过额定值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发热、爆炸、漏液,钽电容纹波电流超额定值以后会爆炸、着火,而且钽电容抗过流(纹波电流)能力很差,非常容易着火,这是钽电容最大的弱点。
9.电解电容工艺简单,材料很普通,价格便宜,钽电容的材料钽金属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全球钽矿含量非常有限,而且因为钽耐高温,耐腐蚀,加工起来也非常困难,所以钽电容价格昂贵。

网友A:
                         温度特性                       内阻                       体积                       耐压                            价格
电解电容          不超过105度                    大                          大               耐高压,可达400V以上            高
钽电容              耐高温,稳定                  小                          小                   耐压第,10V左右                  低

网友A:
电解电容好像比钽电容体积大。

网友B:
管理在哪里?

网友C:
铝电解电容。不管是SMT贴片工艺的,还是直插式的,只要它们的阳极材质是铝,那么他们就都叫做铝电解电容。电容的封装方式和电容的品质本身并无直接联系,电容的性能只取决于具体型号。
钽电解电容。阳极由钽构成。目前很多钽电解电容都用贴片式安装,其外壳一般由树脂封装(采用同样封装的也可能是铝电解电容)。但是,钽电容的阴极也是电解质。
一般钽电容去波效果好,但是更贵一些

网友:
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改波性能极好,不过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相对较弱
电解电容不适宜用在温度变化较大的地方。

网友D:
1. 温度性能:
     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一般钽电解电容器都能在-50℃~100℃的温度下正常工作,虽然铝电解电容也能在这个范围内工作,但电性能远远不如钽电容。
2. 内阻
    铝电解电容ESR(等效串联电阻)比较大,钽电容ESR很小。
3. 体积
   在相同容量前提下,铝电解的结构原理决定了它的体积比较大,钽电解电容器的体积比铝电解电容器的体积要小得多。。
4. 耐压
   铝电解电容的的耐瞬态尖峰电压和瞬态大电流放电性能,强于钽电容,所以一般用于电源主滤波。铝电解电容可以做到耐高压,常见的电解电容(如开关电源里用的)有400V以上的,而钽电容很难做到耐高压的,一般工作电压在10V左右,高的有16V的,再高的就很少见,特别低大容量的,耐压做的更低。
5. 价格
     铝电解电容工艺简单,材料很普通,价格便宜,而钽电容的材料钽金属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全球钽矿含量非常有限,而且因为钽耐高温,耐腐蚀,再加上工艺原因,因而成本高、价格贵。

网友E:
电解电容器是指在铝、钽、铌、钛等阀金属(ValveMetal)的表面采用阳极氧化法生成一薄层氧化物作为电介质,并以电解质作为阴极而构成的电容器。电解电容器的阳极通常采用腐蚀箔或者粉体烧结块结构,主要有铝电解电容器(Alumini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和钽电解电容器(Tantal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铝质电解电容是电容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也是发展成熟的产品,优点是静电容量大且价格便宜,应用在声音、影像或产生动作效果之电子及电机产品,包含资讯工业、通讯工业、军事及消费性电子产品。但是铝质电解电容易受温度影响,电容量不稳定,RF高频性能不佳,以及容易乾化及漏电解液等缺点。 钽质电解电容器可视为是铝质电解电容器的进阶产品,其与铝质电解电容相比有许多优势,如较小的体积、低漏电值、低散溢特性、低 ESR值、及在高温下有更稳定的容量和更长的寿命,但却有突破电压、逆电压等无持久性,不不耐机械冲击的缺点。

铝质电容与钽质电容比较:
项目       容值    额定电压     工作温度范围      稳定性    高频特性    漏电流    价格   承受浪涌能力    温度特性
铝电容     大         高             小            低         差         大         低         好           差
钽电容     小         低             大            高         好         小         高         差           好

   铝电容的额定电压、容量可以做很大,但频率与温度特性差,在高频与高温情况下,容质会变小,所以铝电容适合用於滤除低频杂讯。钽电容的额定电压、容量小,但频率与温度特性好。铝电容容量大,钽电容容量小,所以对於大电流变化的电路,如功放电源滤波,适合采用铝电容。

刚从度娘那学的:lol

网友F:
铝电解电容的容体比较大,串联电阻较大,感抗较大,对温度敏感。它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工作频率不高(不高于25kHz)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在高频率得时候电解电容的并联滤波效果较低频差),铝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与铝电解电容相比,钽电解电容在串联电阻、感抗、对温度的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工作电压较低。

网友G:
铝电解电容体积一般较大,容量大,价格低,容易受温度影响准确度不高,电容量通常为0.47-10000μF,额定电压为6.3-450V。
钽电解电容体积小,容量较小,价格比铝电解电容贵,温度特性好,能在-50℃--100℃下正常工作,耐压和电流能力相对较弱,电容量为0.1-1000μF,额定电压为6.3-125V。
钽电容的损耗、漏电流均小于铝电解电容,在要求较高电路中代替铝电解电容。

网友H:
项目    温度特性    内阻    体积    耐压    价格
铝电容    差         大      大     好      低
钽电容    好         小      小     差      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电解电容里面是用纸隔开的铝箔电极卷绕,外面套个铝外壳,充有电解液。钽电容是以钽(固体)为主要材料, ...

网友A:
引用 网友I:
1.电解电容里面是用纸隔开的铝箔电极卷绕,外面套个铝外壳,充有电解液。钽电容是以钽(固体)为主要材料, ...

你怎么把我的给复制过来了呢?
4楼是我总结的,别再复制了呀。呵呵

网友J:
                    铝电解电容         钽电解电容
温度特性   受温度影响很大     耐高温
内阻            大                   小
体积         体积大                 体积小
耐压        额定耐压值高       额定耐压值低
价格          价格便宜         价格比较贵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把我的给复制过来了呢?
4楼是我总结的,别再复制了呀。呵呵

看到你总结的太好了  俺就直接复制了

网友K:
1.电解电容里面是用纸隔开的铝箔电极卷绕,外面套个铝外壳,充有电解液。钽电容是以钽(固体)为主要材料,没有电解液。
2.在相同容量前提下,铝电解的结构原理决定了它的体积比较大,钽电容体积小。
3.铝电解电容ESR(等效串联电阻)比较大,钽电容ESR很小。
4.铝电解电容内部有电解液,受热会膨胀,过热会爆炸(有防爆阀的就会撑开防爆阀,漏液),所以电解电容工作温度一般最高是105度,钽电容内部没有液体,耐高温,没有漏液危险。
5.电解电容工作频率很低,一般1KHZ以下,表现比较好,频率高以后表现出的ESR很高,而钽电容则高频特性比较好,频率范围覆盖电解电容。
6.电解电容可以做到耐高压,常见的电解电容(如开关电源里用的)有400V以上的,而钽电容很难做到耐高压的,一般工作电压在10V左右,高的有16V的,再高的就很少见,特别低大容量的,耐压做的更低,我见过的470UF最高的也就35V耐压,还是军工企业定制的。
7.电解电容的材料和工艺决定了它容易受环境温度影响,而钽电容的钽金属则是非常坚固稳定,王水是公认的对金属腐蚀和溶解能力很强的东西,可以把纯金溶解腐蚀,但王水对钽几乎造不成伤害。钽的熔点也非常高,的这种稳定性决定了它非常稳定,其参数性能不容易受外界温度影响。
8.电解电容纹波电流超过额定值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发热、爆炸、漏液,钽电容纹波电流超额定值以后会爆炸、着火,而且钽电容抗过流(纹波电流)能力很差,非常容易着火,这是钽电容最大的弱点。
9.电解电容工艺简单,材料很普通,价格便宜,钽电容的材料钽金属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全球钽矿含量非常有限,而且因为钽耐高温,耐腐蚀,加工起来也非常困难,所以钽电容价格昂贵。
  铝质电容与钽质电容比较:
项目       容值    额定电压     工作温度范围      稳定性    高频特性    漏电流    价格   承受浪涌能力    温度特性
铝电容     大         高             小            低         差         大         低         好           差
钽电容     小         低             大            高         好         小         高         差           好

   铝电容的额定电压、容量可以做很大,但频率与温度特性差,在高频与高温情况下,容质会变小,所以铝电容适合用於滤除低频杂讯。钽电容的额定电压、容量小,但频率与温度特性好。铝电容容量大,钽电容容量小,所以对於大电流变化的电路,如功放电源滤波,适合采用铝电容。

网友L:
钽电解电容器作为电解电容器中的一类。广泛应用于通信、航天和军事工业、海底电览和高级电子装置、民用电器、电视机等多方面。

    钽电解电容器是一种用金属钽(Ta)作为阳极材料而制成的,按阳极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箔式和钽烧粉结式两种,在钽粉烧结式钽电容中,又因工作电解质不同,分为固体电解质的钽电容和非固体电解质的钽电容。其中,固体钽电解电容器用量大,如CA型、CA42型等。两个方面比较
  一、钽电解电容和铝电解电容相比有下述优点。

    1.体积小由于钽电容采用了颗粒很细的钽粉,而且钽氧化膜的介电常数ε比铝氧化膜的介电常数高17,因此钽电容的单位体积内的电容量大。

    2.使用湿度范围宽一般钽电解电容器都能在-50℃~100℃的温度下正常工作,虽然铝电解也能在这个范围内工作,但电性能远远不如钽电解。

    3.寿命长、绝缘电阻高、漏电流小钽电解电容器中钽氧化膜介质不仅耐腐蚀,而且长时间工作能保持良好的性能。

    4.阻抗频率特性好对频率特性不好的电容器,当工作频率高时电容量就大幅度下降,损耗(tgδ)也急剧上升。但固体电解电容器可工作在50kHz以上。钽电容随频率上升,也要出现容量下降现象,但下降幅度较小,有资料表明,工作在10kHz时钽电容容量下降不到20%,而铝电解电容容量下降达40%。

    5.可靠性高钽氧化膜的化学性能稳定,又因钽阳极基体Ta2O5能耐强酸、强碱,所以它能使用固体或含酸的电阻率很低的液体电解质,这就使得钽电解的损耗要比铝电解电容小,而且温度稳定性良好。
  二、钽电容与铝电容比较如下:
     电解电容的分类,传统的方法都是按阳极材质,比如说铝或者钽。所以,电解电容按阳极分,为以下几种:
     1.铝电解电容。不管是SMT贴片工艺的,还是直插式的,只要它们的阳极材质是铝,那么他们就都叫做铝电解电容。电容的封装方式和电容的品质本身并无直接联系,电容的性能只取决于具体型号。

     2.钽电解电容。阳极由钽构成。目前很多钽电解电容都用贴片式安装,其外壳一般由树脂封装(采用同样封装的也可能是铝电解电容)。但是,钽电容的阴极也是电解质。

      以往传统的看法是钽电容性能比铝电容好,因为钽电容的介质为阳极氧化后生成的五氧化二钽,它的介电能力(通常用ε表示)比铝电容的三氧化二铝介质要高。因此在同样容量的情况下,钽电容的体积能比铝电容做得更小。(电解电容的电容量取决于介质的介电能力和体积,在容量一定的情况下,介电能力越高,体积就可以做得越小,反之,体积就需要做得越大)再加上钽的性质比较稳定,所以通常认为钽电容性能比铝电容好。

      但这种凭阳极判断电容性能的方法已经过时了,目前决定电解电容性能的关键并不在于阳极,而在于电解质,也就是阴极。因为不同的阴极和不同的阳极可以组合成不同种类的电解电容,其性能也大不相同。采用同一种阳极的电容由于电解质的不同,性能可以差距很大,总之阳极对于电容性能的影响远远小于阴极。

    阴极材料是电容的另一个极板,阴极也就是电容的电解质。电容的阴极目前基本有如下几种:
    1.电解液。电解液是最传统的电解质,电解液是由GAMMA丁内酯有机溶剂加弱酸盐电容质经过加热得到的。我们所见到的普通意义上的铝电解电容的阴极,都是这种电解液。使用电解液做阴极有不少好处。首先在于液体与介质的接触面积较大,这样对提升电容量有帮助。其次是使用电解液制造的电解电容,最高能耐260度的高温,这样就可以通过波峰焊(波峰焊是SMT贴片安装的一道重要工序),同时耐压性也比较强。此外,使用电解液做阴极的电解电容,当介质被击穿的后,只要击穿电流不持续,那么电容能够自愈。但电解液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是在高温环境下容易挥发、渗漏,对寿命和稳定性影响很大,在高温高压下电解液还有可能瞬间汽化,体积增大引起爆炸(就是我们常说的爆浆);其次是电解液所采用的离子导电法其导电率很低,只有0.01S(电导率,欧姆的倒数)/CM,这造成电容的ESR值(等效串联电阻)特别高。

     2. 传统上认为钽电容比铝电容性能好 主要是由于钽加上二氧化锰阴极助威后才有明显好于铝电解液电容的表现。如果把铝电解液电容的阴极更换为二氧化锰, 那么它的性能其实也能提升不少。

二氧化锰。二氧化锰是钽电容所使用的阴极材料。二氧化锰是固体,传导方式为电子导电,导电率是电解液离子导电的十倍(0.1S/CM),所以ESR比电解液低。所以,传统上大家觉得钽电容比铝电容好得多,同时固体电解质也没有泄露的危险。此外二氧化锰的耐高温特性也比较好,能耐的瞬间温度在500度左右。二氧化锰的缺点在于在极性接反的情况下容易产生高温,在高温环境下释放出氧气,同时五氧化二钽介质层发生晶质变化,变脆产生裂缝,氧气沿着裂缝和钽粉混合发生爆炸。另外这种阴极材料的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M:
电解电容,容量可以做的很大,耐压可达到数百伏,漏电流相对大,容量偏差大,稳定性相对差,可能有泄露,体积也较大,ESR(等效串联电阻)大。常作为滤波、旁路、耦合。价格便宜。
钽电解,分固体和液体,最大特点,漏电流小;稳定性好,ESR(等效串联电阻)低;缺点,耐压相对低,不易做成大容量,常做为定时元件,价格较高。

网友N:
                          温度特性    内阻   体积   耐压   价格
铝电解电容           差        大    大      高    便宜
钽电解电容           好        小    小      低    贵
铝电解电容一般体积较大,价格低,容易受温度影响准确度不高,能耐高压;钽电解电容体积小,价格比铝电解电容贵,温度特性好,耐压和电流能力相对较弱。

网友O:
          温度特性            内阻   体积    耐压   价格
铝电容    受温度影响很大      大     大      高     便宜
钽电容    耐高温              小     小      低     贵

网友P:
铝质电容与钽质电容比较:
项目       容值    额定电压     工作温度范围      稳定性    高频特性    漏电流    价格   承受浪涌能力    温度特性
铝电容     大         高             小            低         差         大         低         好           差
钽电容     小         低             大            高         好         小         高         差           好

网友Q:
电解电容器是指在铝、钽、铌、钛等阀金属(ValveMetal)的表面采用阳极氧化法生成一薄层氧化物作为电介质,并以电解质作为阴极而构成的电容器。电解电容器的阳极通常采用腐蚀箔或者粉体烧结块结构,主要有铝电解电容器(Alumini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和钽电解电容器(Tantal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铝质电解电容是电容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也是发展成熟的产品,优点是静电容量大且价格便宜,应用在声音、影像或产生动作效果之电子及电机产品,包含资讯工业、通讯工业、军事及消费性电子产品。但是铝质电解电容易受温度影响,电容量不稳定,RF高频性能不佳,以及容易乾化及漏电解液等缺点。 钽质电解电容器可视为是铝质电解电容器的进阶产品,其与铝质电解电容相比有许多优势,如较小的体积、低漏电值、低散溢特性、低 ESR值、及在高温下有更稳定的容量和更长的寿命,但却有突破电压、逆电压等无持久性,不不耐机械冲击的缺点。

铝质电容与钽质电容比较:
项目       容值    额定电压     工作温度范围      稳定性    高频特性    漏电流    价格   承受浪涌能力    温度特性
铝电容     大         高             小            低         差         大         低         好           差
钽电容     小         低             大            高         好         小         高         差           好

   铝电容的额定电压、容量可以做很大,但频率与温度特性差,在高频与高温情况下,容质会变小,所以铝电容适合用於滤除低频杂讯。钽电容的额定电压、容量小,但频率与温度特性好。铝电容容量大,钽电容容量小,所以对於大电流变化的电路,如功放电源滤波,适合采用铝电容。

网友R:
           铝电解电容         钽电解电容
温度特性   受温度影响很大    其参数性能不容易受外界温度影响。
等效内阻   ESR比较大              ESR很小
体积           体积比较大             体积小
耐压           可以做到耐高压    很难做到耐高压的
价格           价格便宜             价格昂贵

网友S:
                       温度特性    内阻ESR   体积(相对)     耐压        价格
铝电解电容           差          大            大                   高           便宜
钽电解电容           好          小            小                   低            贵

具体的应用根据实际应用需要。

网友T:
铝电解电容的容体比较大,串联电阻较大,感抗较大,对温度敏感。它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工作频率不高(不高于25kHz)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在高频率得时候电解电容的并联滤波效果较低频差)。铝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与铝电解电容相比,钽电解电容在串联电阻、感抗、对温度的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工作电压较低。
铝电解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的1.3倍作为电容器的浪涌电压,工作电压高于160V时,是额定工作电压+50V作为浪涌电压,这是生产厂家保证的电压,可以允许在短时间内承受此电压。电容器处于浪涌电压时,电流会很大,通常是正常情况的10~15倍,如果时间太长,会爆开。 所以一般选用铝电容器应该把电压选得稍高些,实际工作电压为标称电压的70~80%为宜。

网友U:
铝电解电容好像比钽电容贵的多呀!

网友V:
铝电解电容:容量和电压都可以做大,但是漏电大,对温度、湿度、气压敏感,长期工作后性能变化较大,等效阻抗大,同规格比较,价格较低廉;
钽电容铝:容量和电压都不会太大,但是漏电小,对温度、湿度、气压不敏感,长期工作后性能变化小,等效阻抗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钽电容击穿后一般呈短路状态.

网友W:
钽电解电容和铝电解电容使用温度范围差不多,但铝电解电容电性能变差!!
钽电解电容比铝电解电容体积要小!!
钽电解电容比铝电解电容要贵!!
钽电解电容比铝电解电容耐压值要小,而且钽电容容易被击穿短路!!
相同容量的钽电容是比铝电解电容的内阻更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U:
铝电解电容好像比钽电容贵的多呀!

对呀,我买的时候好像是这么个情况。
坑人的度娘。
改答案去。

网友X:
我就不复制了,学习一下

网友Y:
钽电解电容相较铝电解电容  温度特性差,内阻小,体积小,耐压差,价格高

网友Z:
性能啊价格什么的,不是很了解哦。

网友AA:
    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一般钽电解电容器都能在-50℃~100℃的温度下正常工作,虽然铝电解电容也能在这个范围内工作,但电性能远远不如钽电容。
    铝电解电容ESR(等效串联电阻)比较大,钽电容ESR很小。
   在相同容量前提下,铝电解的结构原理决定了它的体积比较大,钽电解电容器的体积比铝电解电容器的体积要小得多。。
     铝电解电容的的耐瞬态尖峰电压和瞬态大电流放电性能,强于钽电容,所以一般用于电源主滤波。铝电解电容可以做到耐高压,常见的电解电容(如开关电源里用的)有400V以上的,而钽电容很难做到耐高压的,一般工作电压在10V左右,高的有16V的,再高的就很少见,特别低大容量的,耐压做的更低。
     铝电解电容工艺简单,材料很普通,价格便宜,而钽电容的材料钽金属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全球钽矿含量非常有限,而且因为钽耐高温,耐腐蚀,再加上工艺原因,因而成本高、价格贵,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AB:
温度特性:铝电解电容内部有电解液,受热会膨胀,过热会爆炸(有防爆阀的就会撑开防爆阀,漏液),所以电解电容工作温度一般最高是105度,钽电容内部没有液体,耐高温,没有漏液危险。
内阻:铝电解电容ESR(等效串联电阻)比较大,钽电容ESR很小。
体积:在相同容量前提下,铝电解的结构原理决定了它的体积比较大,钽电容体积小。
价格:.电解电容工艺简单,材料很普通,价格便宜,钽电容的材料钽金属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全球钽矿含量非常有限,而且因为钽耐高温,耐腐蚀,加工起来也非常困难,所以钽电容价格昂贵。

网友AC:
. 温度性能:
     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一般钽电解电容器都能在-50℃~100℃的温度下正常工作,虽然铝电解电容也能在这个范围内工作,但电性能远远不如钽电容。
2. 内阻
    铝电解电容ESR(等效串联电阻)比较大,钽电容ESR很小。
3. 体积
   在相同容量前提下,铝电解的结构原理决定了它的体积比较大,钽电解电容器的体积比铝电解电容器的体积要小得多。。
4. 耐压
   铝电解电容的的耐瞬态尖峰电压和瞬态大电流放电性能,强于钽电容,所以一般用于电源主滤波。铝电解电容可以做到耐高压,常见的电解电容(如开关电源里用的)有400V以上的,而钽电容很难做到耐高压的,一般工作电压在10V左右,高的有16V的,再高的就很少见,特别低大容量的,耐压做的更低。
5. 价格
     铝电解电容工艺简单,材料很普通,价格便宜,而钽电容的材料钽金属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全球钽矿含量非常有限,而且因为钽耐高温,耐腐蚀,再加上工艺原因,因而成本高、价格贵。

网友AD:
楼上说的都挺对的,但是最大的区别我认为还是耐压值的区别,虑频能力的区别,价格的区别

网友AE:
铝电解电容器 它的特点是容量大,但是漏电大,误差大,稳定性差,常用作交流旁路和滤波,在要求不高时也用于信号耦合。电解电容有正、负极之分,使用时不能接反。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89%b9%e6%80%a7/

网友AF:
两者搭配使用,电解前锋

网友AG: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G:
我来发个跑题的东西:MLCC贴片电容
C0G电容器具有高温度补偿特性,适合作旁路电容和耦合电容
X7R电容器是温度稳定型陶瓷电容器,适合要求不高的工业应用
Z5U电容器特点是小尺寸和低成本,尤其适合应用于去耦电路
Y5V电容器温度特性最差,但容量大,可取代低容铝电

网友AH:
钽电解电容在串联电阻、感抗、对温度的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