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拖动元器件而器件管脚上得走线随之改变而不断开

楼主(2012-12-25):
Altium designer PCB设计中,怎么才能拖动元器件而器件管脚上得走线随之改变而不断开?
在PADS 中进行PCB设计,有拖动元件,而元件上的走线可以随之改变,而不从管脚上断开,也就是Reroute traces 功能。
请问在altium designer中进行PCB设计时怎么实现这一功能?

从以下跟帖正确回答该问题的网友中随机抽取六名获奖网友:

压缩包密码:获奖结果见:https://bbs.21ic.com/icview-406246-1-1.html

网友A:
坐等答案!

网友B:
当让是CTRL

网友C:
按住ctrl同时拖动元件就可以的   不信你试试

网友D:
按着TAB 键 ,拖动。不行。

网友D:
按着 Ctrl 键 ,拖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哈哈

小i也是用的AD?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住ctrl同时拖动元件就可以的   不信你试试

按住CTRL是在原理图中可行,问的是在PCB中怎么弄
等你答案 加油

网友:
是在PCB布线界面下,选择编辑-移动-拖动线段头,出现十字光标,选择你要移动的元器件。

网友G:
按住CTRL拖动元件。。。

网友H:
在PCB布线界面下,选择Edit-Move-Drag Tack End,出现十字光标,选择你要移动的元器件,这时移动元器件,元件上的走线可以随之改变,而不从管脚上断开。

网友I:
看了下快捷键,试了一下Ctrl确实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按住CTRL是在原理图中可行,问的是在PCB中怎么弄
等你答案 加油

我会告诉你键入E-M-E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嘛

网友J:
又学了一招了。

网友K:
在原理图里移动元件时,想让线跟着元件走,选择Edit >> Move >> Drag ;在PCB里移动元件时,想让线跟着元件走,选择Edit >> Move >> Drag Track End

网友D:
E M E
学习了一招。

网友L:
又学到知识!

网友M:
在PCB中    Edit-Move-Drag Tack End  按住鼠标拖动

网友N:
就是Edit-Move-Drag Tack End  拖动元件

网友O:
19楼正解

在原理图里移动元件时,想让线跟着元件走,选择Edit >> Move >> Drag ;在PCB里移动元件时,想让线跟着元件走,选择Edit >> Move >> Drag Track End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按住CTRL是在原理图中可行,问的是在PCB中怎么弄
等你答案 加油

我汗。。。。。。。谢谢版主提示   不过一般在PCB中我动元件的话  就直接重新画线了

PCB中移动的方法是edit->move->drag track end

不过感觉意义不大   我之前都是把这些忽略的   习惯重新画线

网友P:
Edit >> Move >> Drag Track End
看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Q:
快捷键 E  M E 正解 :P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Edit >> Move >> Drag Track End
确实可以

网友R:
按住ctrl键 在移动就可以了 或者全选移动

网友S:
两种方式:1)快捷键:E——M——E
                 2)菜单:Edit —— Move ——Drag Track End

网友T:
在英文输入法下,按e-m-e出现十字光标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U:
在PCB布线界面下,选择Edit-Move-Drag Tack End,会出现一个十字光标,然后选择你要移动的元器件,这样就能实现上面的功能,你嫌麻烦就用快捷键,Edit-Move-Drag Tack End第一个字母就行

网友V:
选择Edit-Move-Drag Tack End,出现十字光标,选择你要移动的元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汗。。。。。。。谢谢版主提示   不过一般在PCB中我动元件的话  就直接重新画线了

谢谢斑竹加分

网友W:
Edit-Move-Drag Tack End  按住鼠标拖动

网友X:
选中要拖动的元件,按住CTRL+鼠标左键 拖动即可!!!

网友Y:
两种方法:1.按住CTRL拖动元件,2.可以选择Edit >> Move >> Drag Track End。

网友Z:
选择Edit  --Move --Drag Track End,当出现十字光标的时候,直接拖动你想要移动的元器件即可。

网友AA:
在PCB布线界面下,选择Edit-Move-Drag Tack End,出现十字光标,选择你要移动的元器件,这时移动元器件,元件上的走线可以随之改变,而不从管脚上断开。楼上正解!

网友AB:
看来我 altium designer 还太水了 竟然不知道。

网友:
按住ctrl键然后在拖动

网友AC:
最早我用ORCAD,很老的DOS版本;感觉非常好,界面很干净,基本操作都是用快捷键;习惯了也没感觉有什么;
后来,有一次制板后,PCB厂家说,只能做PROTEL的文件;
从那后就改用PROTEL了;在这之前还用过短暂的PADS2000;
后来PROTEL升级了,试装后感觉功能强大了很多,其中就有很多象楼主说的这些功能;

但我对这些功能真的不太感兴趣,如果象DOS版的PCB划图就可以了.界面非常清爽.

网友AC:
可惜现在自己做了很多元件库,再换CAD软件,这些库怎么办?

网友AD:
Edit-Move-Drag Tack End,待出现十字光标,选择元器件后拖动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C:
最早我用ORCAD,很老的DOS版本;感觉非常好,界面很干净,基本操作都是用快捷键;习惯了也没感觉有什么;
后来,有 ...

ORCAD+allegro比较推荐,自己出gerber,给板厂GERBER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O:
19楼正解

在原理图里移动元件时,想让线跟着元件走,选择Edit >> Move >> Drag ;在PCB里移动元件时,想让 ...

:D

网友AE:
Edit-Move-Drag Tack End

网友AF:
按住CRTL在点击拖动

网友AG:
直接在图上点M,右键菜单出来后点Drag Track En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i也是用的AD?

我手都不会....忘记了...

网友AH:
Edit - Move- Drag Track End

网友AI:
在PCB界面,先按着CTRL,出现光标,再拖动元器件即可

网友AJ:
按住CTRL拖动即可。

网友AK:
虽然很久没用了,
但是还是记得
按住ctrl+拖动元件

网友AL:
Edit >> Move >> Drag Track End

网友AM:
按住ctrl同时拖动元件就可以的

网友AN:
在原理图里移动元件时,想让线跟着元件走,选择Edit >> Move >> Drag ;     快捷键ctrl+左键元件
在PCB里移动元件时,想让线跟着元件走,选择Edit >> Move >> Drag Track End 。

快捷键图片。

网友AO:
菜单Edit-Move-Drag Tack End,鼠标出现十字光标,点击需要移动的元器件,这时移动元器件,元件上的走线随之改变,不会断开

网友AP:
在PCB界面,选择Edit-Move-Drag Tack End,再选择你要移动的元器件,拖动即可.

网友AQ:
先选种你要拖动的元器件按Ctrl导线就会跟着延长了.

网友AR:
快捷键EME哦

网友AS:
哈哈,总上所述
1。Edit >> Move >> Drag Track End
2。E >> M >> E
3。选种要拖动的元器件>>按Ctrl>>拖动

网友AT:
E  M  D 拖拽吧

网友AU:
按住Ctrl,当然还得鼠标拖动咯。

网友AV:
方法很多种,第一种,在PCB布线界面下,选择Edit-Move-Drag Tack End,出现十字光标,选择你要移动的元器件,这时移动元器件,元件上的走线可以随之改变,而不从管脚上断开。
第二种就是快捷键了,按住CTRL,鼠标左键拖动要移动的元器件。

网友:
按快捷键就是E>>M>>E

网友AW:
在PCB布线界面下,选择Edit-Move-Drag Tack End,出现十字光标,选择你要移动的元器件,这时移动元器件,元件上的走线可以随之改变,而不从管脚上断开。大家可以试一试。

网友AX:
按e-m-e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Y:
标准答案是:按住Ctrl键,然后用鼠标拖动元件,就可以保证期间上的线不掉!完毕

网友AZ:
俺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BA:
按着 Ctrl 键 ,拖动

网友BB: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