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集成的XADC的在哪些系列的器件里面有?

楼主(2012-12-25):
XILINX FPGA集成的XADC的在哪些系列的器件里面有?

从以下跟帖正确回答该问题的网友中随机抽取六名获奖网友:

压缩包密码:获奖结果见:https://bbs.21ic.com/icview-406246-1-1.html

网友A:
不知道,
蒙一个也没得蒙。
把机会留给楼下吧。

网友B:
每个ADC都有1M的采样率,12位精度。不太懂啊

网友C:
.

V5 没有,V6没接触过过,应该没有,A7,K7,V7都有,Zynq也有......

网友D:
7系列才有

网友E:
Artix-7、Kintex-7、Virtex-7、Virtex-6均有XADC,而Virtex-5、Spartan-6没有XADC

网友D:
artix-7 Kintex-7 virtex-7 ZYNQ

网友F:
坐等猴哥解答

网友G:
Artix-7,Kintex-7,Virtex-7,ZYNQ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坐等猴哥解答

你快回答啊,有奖啊

网友I:
7系列有 采样速度为1M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快回答啊,有奖啊

网友J:
Artix-7、Kintex-7、Virtex-7、Virtex-6

网友K:
Artix-7、Kintex-7、Virtex-7、 ZYNQ均有XADC, Virtex-5、Spartan-6则应该没有XADC

网友L:
我觉得应该是:Artix-7、Kintex-7、Virtex-7、 ZYNQ, Virtex-6, Virtex-5应该都有。

网友L:
等猴哥,公布答案

网友M:
Artix-7
Kintex-7 -2L
Kintex-7
Virtex-7
Virtex-7 -2L
Virtex-7 XT
Zynq-7000

网友N:
A7,K7,V7,Zynq

网友O:
这么多回复的

网友P: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Q:
7系列的fpga里有,Artix-7,Kintex-7,Virtex-7,ZYNQ

网友R:
你问一下Altera的嘛,Xilinx的我不熟。

网友S:
等待答案。

网友L:
等答案啊

网友T:
这个不太懂好像下面的里面有!
Artix-7,
Kintex-7,
Virtex-7,
ZYNQ

网友U:
artix-7 Kintex-7 virtex-7 ZYNQ-7000
毫无疑问,7系列以后的都有。

网友V:
rtix-7、Kintex-7、Virtex-7、Virtex-6均有XADC,而Virtex-5、Spartan-6没有XADC

网友H:
当明天公布答案

网友H:
XILINX的解释,大家应该明白。

网友W:
猴哥的答案有说服力

网友X:
引用 网友H:
捧杀啊

哈哈,好,不错啊

网友Y(2013-11-08):
如果不用XADC VCCADC_0 脚可以接地还是必须接1V8?
A7系列的

网友Z(2014-02-05):
问个问题。   k7,一个片子加载逻辑前,JTAG可以监控温度、电压等,但下载了正式逻辑就只能检测温度、而不能检测电压了,删除逻辑只剩余个别IO却可以。在另外一片k7使用中,是正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Z:
问个问题。   k7,一个片子加载逻辑前,JTAG可以监控温度、电压等,但下载了正式逻辑就只能检测温度、而不 ...

这个可以对芯片做RMA. 联系卖你芯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