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或克服PCB布线对模拟信号造成失真或者串音影响的方法

楼主(2012-12-25):
请列举两种降低或克服PCB布线对模拟信号造成失真或者串音影响的方法。

从以下跟帖正确回答该问题的网友中随机抽取六名获奖网友:

压缩包密码、获奖结果见:https://bbs.21ic.com/icview-406246-1-1.html

网友A:
缩短布线长度
避免直角

网友A:
增大布线间距

网友B:
避免直角连线,一般是45度,影响大的一般不要有交叉线,影响的线应该离远些,尽量缩短线的长度来减小电阻

网友:
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
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网友C:
增大走线之间间距,线之间覆地线铜进行屏蔽
尽量缩短走线和避免走直角线

网友D: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网友E:
     1)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
    2)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主要是串扰,在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高速数字器件
,高速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部分,并且应保证它们不穿越模拟地平面。

网友F:
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割;
接地性良好,保证一个地平面,顶层地与底层地之间尽可能多打过孔;

网友G:
用地线包围
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割

网友H:
减少布线距离
单点接地
数模隔离
远离接插件
扣个屏蔽罩在上面

网友I:
相互远离 隔绝地

网友J: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
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加大信号流动,如果可以,在两个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主要是串扰,在PCB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数字器件
高速数字信号器件尽量远离模拟部分,应为他们之间会有信号的交叉干扰
走线最好不要是90或45度脚我们都知道折射原理吧,地线电源线尽量加粗

网友K:
避免直角或锐角走线,尽量减小走线长度,增大线与线的间距,高频信号走线尽量短,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分开布线,高速信号和低速信号分开布线,高压大电流信号和低压小电流信号分开布线,还有电路上该加屏蔽的地方加屏蔽!!!

网友L:
模拟地数字地隔离,一点共地
避免直角
模拟信号线不要距离数字线太近,不要平行,如果要相交的话,在上下两层正交

网友M:
串音: 3W + 20H 原则 或者根据此原理及设计要求调整。
失真: PCB能导致的失真(不是串扰造成的)的信号主要是高频信号,此时设计过程中不应采用集总式设计方法而应该改用分布式设计方法,此时比较麻烦了!

网友N:
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
避免走直角

网友O:
合理布局
合理走线

网友P:
连线尽量短,避免直角走线
地线、电源线加粗,覆铜

网友Q:
单点接地
数模隔离

网友R:
1)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
2)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JTAG接头的设计
DSP内部有EMU0/EMU1有弱上拉,如果走线过远则需要额外接10K~30K的电阻进行上拉。

网友S:
紧挨地线布置信号
增加线宽,缩短布线距离

网友T:
一、干扰源,抑制干扰源产生干扰的强度
二、传播路径,采用隔离或屏蔽干扰源对信号的传播路径
三、增强信号本身或器件抗干扰能力,如增加滤波等

网友U:
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实现单点接地
避免直角,避免较长平行走线

网友V:
模拟/数字部分分片布局;

尽量满足 3W 规则,甚至 10w规则;

星形接地

网友W:
布局时数字信号远离干扰源。走线避免直角。差分信号最好走平行走线。避免相邻层交叉走线。不想说了

网友X:
地线:模拟地数字地隔离一点共地
信号线:模拟信号线尽量短,大信号线远离弱信号,远离数字电路部分。

网友Y:
增加线宽,避免直角或锐角走线,增大线与线的间距

网友Z:
缩短模拟信号间的布线的长度,尽量短;在相互影响的模拟信号线间增加地线隔离.

网友AA:
1)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
2)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网友AB:
正确包地,加差分电路处理,加大间距

网友:
一、在线与线中间铺地线隔离、
二、线尽可能短、
三、少走直角、
四、如果双面板线尽量垂直而不要平行
五、地线一定要加宽
六、信号辐射的线或元件应该离容易受干拢的器件远点、远点、再远点。。。。。。

网友AC:
“合理布局
合理走线”一语中的啊

网友AD:
    1)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
    2)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主要是串扰,在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高速数字器件,高速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部分,并且应保证它们不穿越模拟地平面。
避免直角连线,一般是45度,影响大的一般不要有交叉线,影响的线应该离些,尽量缩短线的长度来减小电阻,增大走线之间间距,线之间覆地线铜进行屏蔽
尽量缩短走线和避免走直角线,模拟地数字地隔离,一点共地,避免直角,模拟信号线不要距离数字线太近,不要平行,如果要相交的话,在上下两层正交。避免直角或锐角走线,尽量减小走线长度,增大线与线的间距,高频信号走线尽量短,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分开布线,高速信号和低速信号分开布线,高压大电流信号和低压小电流信号分开布线,还有电路上该加屏蔽的地方加屏蔽。

网友AE:
1,布线不能有直角尽量圆滑,不能出现一圈闭合的线.
2,数字和模拟隔离.
3模拟和数字器件尽量远离.

网友AF:
请列举两种降低或克服PCB布线对模拟信号造成失真或者串音影响的方法:
防止信号参考地重叠;阻抗匹配,尽量减少过孔等。

网友AG:
我有个疑问就是,地线加粗,真的那么有效果么,

网友AH:
减少布线距离
单点接地
数模隔离

网友AI: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数字电源跟模拟电源分开供电。

网友AJ:
数模分家
高低频有序
布线就近
流大线粗
合理布局
适当屏蔽
善走45°
地线隔离

网友AK: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分开来画,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

避免直角,避免环路等。

网友AL:
1、两层线走向成垂直方向,减小串扰
2、关键信号线尽量要短

网友AM:
勇者好多。。。

网友AN:
拉大与模拟信号的距离,
与模拟信号尽量用不同的地与电源

网友AO(2015-11-15):
这个可以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