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举例说明如何给TI各个系列的DSP芯片选择外部时钟?

楼主(2012-12-25):
请举例说明如何给TI各个系列的DSP芯片选择外部时钟?

从以下跟帖正确回答该问题的网友中随机抽取六名获奖网友:

压缩包密码、获奖结果见:https://bbs.21ic.com/icview-406246-1-1.html

网友A:
DSP芯片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芯片的片内均有锁相环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具体举例如下: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时钟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B:
D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C:
1)TMS320C2000系列: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TMS320C64xx:PLL可以×1,×**×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D:
好活动,支持一下

网友E:
这个真心不懂,酱油了。。。

网友F:
列几个用过的
TMS320VC5402:16.384M 3.3VCC(照datasheet的说法应该是不对的,但实际可用)
TMS320VC5416:16.384M 3.3VCC
TMS320VC5510A:20M 3.3VCC
最后一个了,就不复制粘贴了

网友A:
靠,被*袭了,居然还有这么多直接copy沙发楼的帖子

网友G:
  DSP芯片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D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H:
十二.如何选择外部时钟?D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I:
**,都复制,我也来。。。
DSP芯片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芯片的片内均有锁相环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具体举例如下: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时钟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J:
以TMS320F28035为例,CLK = CLK_IN * PLLCR[DIV] / PLLSTS[VSEL]
其中,PLLCR[DIV]的范围为1~12,PLLSTS[VSEL]的取值为1、2和4,
TMS320F28035的最高时钟为60M,所以CLK_IN = CLK * PLLSTS[VSEL] / PLLCR[DIV]
同理: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时钟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K:
积极参与:

DSP芯片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芯片的片内均有锁相环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具体举例如下: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时钟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L:
TMS320F28069配置使用外部晶振
void XtalOscSel (void)
{
    EALLOW;
    SysCtrlRegs.CLKCTL.bit.XTALOSCOFF = 0;     // Turn on XTALOSC
    SysCtrlRegs.CLKCTL.bit.XCLKINOFF = 1;      // Turn off XCLKIN
    SysCtrlRegs.CLKCTL.bit.OSCCLKSRC2SEL = 0;  // Switch to external clock
    SysCtrlRegs.CLKCTL.bit.OSCCLKSRCSEL = 1;   // Switch from INTOSC1 to INTOSC2/ext clk
    SysCtrlRegs.CLKCTL.bit.WDCLKSRCSEL = 0;    // Clock Watchdog off of INTOSC1 always
    SysCtrlRegs.CLKCTL.bit.INTOSC2OFF = 1;     // Turn off INTOSC2
    SysCtrlRegs.CLKCTL.bit.INTOSC1OFF = 0;     // Leave INTOSC1 on
    EDIS;
}

网友M: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网友N:
这个真不知道呢,学习

网友O:
我是新手,在研究中:
TMS320C6727: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网友P:
TMS320C6713:外部时钟可以为12.5MHz-230MHz。

网友Q:
这个还是蛮不错的,跟着学习来啦

网友R: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时钟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S:
TI的只懂430,还有一点点点C2000

网友T:
这个我倒是知道点,貌似他们都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U:
DSP芯片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芯片的片内均有锁相环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具体举例如下: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时钟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30MHz-720MHz
这个问题ti手册都有呵呵

网友V:
说的很详细,直接拷贝了。

D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W:
这个,我来复制粘贴行不行?

网友X(2013-05-01):
有志同道合6727的建个群平时交流下

网友Y:
过时的活动了,但是答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