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帮忙看下我的电路为什么过不了防雷实验

楼主(2012-12-25):
大家好, 小弟有个产品,在客户端做防雷实验,失败了,具体描述是这样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电路中什么元器件是罪魁祸首,第一次发贴,请多照顾
本次试验以测试整个柜子的能力为目标,:
1、  L1,L2,L3对N,8/20μs,5KA ±波形各5次。
2、  N对PE,8/20μs,5KA ±波形各5次。
3、  L1,L2,L3对PE,8/20μs,5KA ±波形各5次。
合格要求:整个柜体器件不损坏,雷击后柜内所有器件性能不受影响。
对此柜测试前后共三次:
第一次:在L1对N,8/20μs,5KA试验中,仪表屏幕不再显示数据且黑屏。经拆表检查得知,仪表内部电源入口处保险丝熔断(Fuse1和Fuse2),更换保险丝后重新测试,熔丝再次熔断。主控制板上一芯片损坏。
第二次:经过上次试验,我们初步判断由于避雷器输入输出电缆长度不满足要求,导致残压过高,致使仪表损坏。因此我们对结构进行了修改,避雷器输入输出电缆总长度限制在0.5米以内。仪表再次损坏,状况如第一次试验相仿。(避雷器是客户加的,我们仪表里面没有SPD元件)
第三次:为了确认是仪表的问题还是避雷器本身的故障问题,我们先单独测试了避雷器的质量,然后在仪表电源输入侧使用电流霍尔检测,并采用示波器采样在雷击瞬间仪表输入侧进入的电流及其波形。测试结果发现雷击瞬间仪表电源端产生了一个1μm,峰值200A的尖峰波。仪表再次损坏,现象如上两次。

网友A:
兄弟,看了你的描述和原理图,有些地方还不是很清楚你的描述。有可能是避雷器和你板子上压敏电阻不匹配。可以调低压敏电阻残压试试;另外,退藕电路没有发挥效果,电感前后压敏电阻不应该选同一个型号。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设置R1和R2?

网友B:
你板子上的压敏电阻选型时压敏动作电压要高于客户SPD内压敏动作电压,这样雷击电流由客户SPD限制,板上的压敏只是限制一些残压,如果板上压敏动作电压低于SPD内压敏动作电压,雷击电流将先由板上压敏流过,会损坏输入保险,楼主可以重新选型看看。

网友C:
有道理啊

网友D:
根据测试结果看,应该是器件选型设计的问题,对于三相电源的防护需要对线间和线地分别进行防护

网友E:
防雷为什么不使用气体放电管和TVS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防雷为什么不使用气体放电管和TVS管呢?

可能在浪涌保护器(SPD)内部,进行分级设计

网友F:
XF1和XF2应该分别对大地释放电压啊,你这个电路如何防共模雷击

网友D:
一般需要对设备进行全模防护

网友G(2013-01-24):
对大地没有加防雷措施,不知道你对大地加了什么保护措施没有

网友D:
对线间和线地分别进行防护,才能保证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