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电压疑问

楼主(2012-12-25):
电路上接有二个肖特基二极管(SM5817),作为电源二选一使用,现在接入一个12V电压至其中一个SM5817输入,输出约12V,但是测量另一个SM5817输入为10.5V。现在对这个10.5V很奇怪,不知道是如何产生的,谢谢

网友A:
另一个的反向漏电流

楼主:
后来想了下,可以这么理解,二极管的反向导通电阻式很大的,而二极管的输入相当于接入一个阻值无穷大的电阻,那么所有的电压都被这个无穷大的电阻分掉,所以二极管的输入时12V,我尝试验证了一下,接一个10欧姆的电阻,二极管的输入为0,说明电压都被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分掉了,再尝试接一个1M的电阻,量的的电压时8V,哈哈

网友A:
楼主做得很对
把“无穷大”永远忘记掉

网友B:
不是太了解这个呢

网友C:
我很笨,没有电路图,我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