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颖

楼主(2012-12-25):
我想问问中颖MCU是不是台系之一?为何与笙泉在二姨家有独立板块?很好用吗?

网友A:
是台系背景的。中颖的8051很有特色,很有性价比。有JTAG仿真接口。有1T,有内置高精度RC,有类EEPROM的FLASH,有ISP,有IO抗干扰斯密特电路,有IAP,有比较器,有SPI,有PWM,有ADC,有双串口,有485模式,有中文手册,有例子程序,有专用领域的应用,有LCD驱动,就是没有EBI总线和ALE。需要技术支持和器件的可以找我。

网友B:
中颖的8051确实很有特色,自成体系,性价比较高。
致命缺点是和标准51不太兼容,因此,无论你是否51高手,在移植程序时,一定要先仔细看一遍中颖51的相关产品资料。
否则,直接考贝移植程序,上机运行一定OUT~~~   ;P

别怪俺没提醒你~~~  :P

楼主:
这个对我影响不大,我正物色的是主力,而不是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