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STM32F103 Flash 里重复写数为什么会出错?

楼主(2012-12-25):
往 Flash 的同一个地址里先写 0xAA55 再写 0x55AA,最后读出来的结果为什么不是 0 呢?…… 第二次如果写 0,那么最后的值是为0的。如果不为0, FLASH_ProgramHalfWord 就会返回 FLASH_ERROR_PG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么?……

网友A:
    FLASH ROM,其中的位,只能由1改写成0,不能由0改写成1.
    0xaa55,二进制0b10101010 01010101。
    0x55aa,二进制0b01010101 10101010。
    你自己看一下,0xaa55,改写进0x55aa,不就是所有的位都为0了啊?

楼主:
第一次写 0xAA55,第二次写 0x55AA,最后读出来的值是 0xAA55…… STM32F1 的 Flash 好怪,不能单独置位的,搞得很多算法用不了啊……

网友A:
    自己仔细看手册去。

楼主:
手册里没有写只能写0或者只能在 0xFFFF 的状态下写。

网友B:
flash只能先擦除在写吧